请问鼠标滚轮编码器输出波形很多杂波,软件里如何处理?

楼主(2010-05-10):
如果外部不加电容的话。

网友A:
分析
杂波与正常的区别

网友B:
不用处理杂波.只要按10 00 01,和01 00 10正常识别就可以.

网友C:
不用加电容,但是消抖还是必要的,然后按楼上的说法软件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波形如下,密的是杂波,图中为4次滚轮操作

网友D:
看是哪个先了,滚轮动作0-1,1-0时判断是哪个脚先变化

网友E:
在变化期间,需要进行软件消抖

网友F(2010-12-04):
一个电容才多少钱……

网友F:
难怪有的鼠标光放在那里,就有点飘忽不定,动的时候就像喝醉酒一样:lol

网友G:
多次过采样,数字滤波

网友H(2012-03-31):
2倍频处理。我发一个连接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2Byewuyi&page=2
21楼的回答是正解。

网友I(2013-03-27):
请问有没有解决,小弟刚接手做这个,滚动的次数,老是出错,能否贴个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