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编程,读端口,还要不要先输出1?

楼主(2010-05-10):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编译器没有那么智能,知道你要读端口状态然后生成端口置1的指令。需要在C程序中先把端口置1,然后再读。不过51的端口默认状态是1,如果没有置零的操作直接读就行了。

网友B:
安全起见,还是加上吧,反正也耗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编译器不会,自己操作吧。

楼主:
可是我在使用过程中却发现我没这么做也行的耶。。。

网友C:
没有深究过这个问题 一般我都会先设定为输入口

网友D:
51没有输入一说,就是拉高,度状态

网友:
3楼的正确,书本上写的也是复位后为FF,绝大多数情况直接读就可以了,IIC之类的通讯才是需要读之前先置1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复位之后是不用重新置1,但是随后如果这个引脚端口被改变了,再次读取这个引脚的时候呢?

网友:
后面读再多次也不需要重新置1的,不管它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书店里的那些教材上都先置1,我觉得那作者比我还书呆子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