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DA2822终于响了,可是有很大的噪声

楼主(2010-05-10):
我想用TDA2822弄个小音箱,喇叭用的是HIBOX,4 Ohm、2.5W,如下图

TDA2822的电路图用的是这个:

其中我有个地方没搞明白,是不是所有标明地端都接到5V电源负端,3.5的音频输入的地端是不是也接到5V电源的负端?我目前是把所有滴端都接到了电源的负端的。
不知道问什么会有很大的干扰声,特别是声音开到以后基本上就破音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啊!

楼主:
我现在手上有万用表,有数字示波器,

请问大家我应该怎样来分析噪声产生的原因?

网友A:
电源不干净吧?!

楼主:
我用的稳压直流电源啊,就是实验室用的那种。而且我用充电器的那种电源也有噪声。

网友B:
是不是输入过大,
输出失真(顶/低部)

先看看输入,输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先吧,
反正你有显波器。

网友C:
是你的驱动功率不够,用的喇叭多少瓦的呀?

网友D:
电源的可能性大,换线性电源或电池试试,破音可能是饱和了

网友E:
前不久我也按你贴的电路图做了一个,用的是TDA2822M,你的这个也应个是TDA2822M吧?
我也是5V的电源,声音稍大点就有破音,噪声也有但不是很大。我的电源是拿就是给路由器供电的AC12V电源整流再接个7812再接个7805来给电的。这种接法好像效果没有原理图上的BTL的接法效果好,后来我按BTL的接法重新焊了一块万用板,用7809供电,声音开得很大也不会有破音,噪声也还好。

网友F:
先说清楚噪声的类型,如交流嗡嗡声、沙声、、自激啸叫声、明显的失真等等,不同类型的噪声是不同原因所致。

网友G:
做BTL音乐效果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明天用示波器看下。

6#林安全权

很有可能啊,我刚刚看了DataSheet

7# zc3909
饱和了意思就是输出功率不够是吧?

8#电子菜鸟435
我明天也焊割BTL的试试。

9# chunyang
我又仔细试了下,既有嗡嗡声,也有沙沙声。您估计是怎么回事?

楼主:
另外,谢谢大家!

网友H:
我的MP3用BTL方式,电压高过5V后,当音量稍大时,TDA2822烫手,音质也失真严重,用过BTL的朋友是否有类似的经历呢?

网友I:
我觉得自己做的肯定噪音很大

网友J:
把两个10k电阻换成50欧试试看。

网友C:
先看驱动的功率是否足够,再看电路有没有连接错误,另外加多一个低频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我的BTL 9V供电,TDA2822也没很烫。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不是BTL,电压超过5V,TDA2822也会烫手。

另外,我刚刚发现如果我接MP3好像就没有噪声,难道是电脑输出口的噪声?但是我用耳机直接插到电脑的音频口听是没有噪声的啊!

我待会吃完饭回来吧电阻换了试试!

网友F:
嗡嗡声说明电源品质或PCB设计、信号耦合有问题,沙沙声说明前级噪声太大或系统增益过高。

网友K:
你把电脑220v电源线 换成2芯 的试试。

网友L:
1:喇叭功率太大了,超出了2822的驱动范围,建议用4欧1瓦或1.5瓦;
2:输出端耦合电容太小了,理论上越大越好;
3:输入端增加分压电阻或把两个10K电阻减小.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弄错了,不好意思
是会很烫手。

楼主:
今天又有些新情况,我发现有一边好像不怎么响,明天再搞下看。

谢谢大家,我会把大家的想法都试下的。呵呵。

网友M:
tda2822有2.5W吗? 还是看看官方的手册吗,超过额定值肯定会失真。

网友N:
自己DIY的话强烈推荐用TDA7057AQ,用过才知道有多好:)

tda2822当然没有2.5W,它是1W*2的,接成BTL时是2W 。当然,5V时不管怎么接都不可能输出这么大功率的,而且输出大了时明显或造成失真很大的,所以功放必须的留足够的余量。

个人觉得,自己DIY的话当然在简单的前提下尽量搞得好一些,否则就没什么意义了,
tda2822并不是多好的东西,而且也已经out了...

网友N:
另外提醒下:
如果是做有源音箱的话,由于音源的信号很强(比如电脑、MP3),建议将功放的增益减小(将负反馈加大即可),这样可以显著降低噪音和失真度哦~

网友E:
回复 网友N:

说得对。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老X叔!

楼主:
回复 网友N:

那就是增加反馈电阻是吧。可是这个图中哪个才是反馈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