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信号转换

楼主(2010-05-10):
电脑网卡输出到网线上的信号 能不能用下图转换成单端信号?又该如何将单端信号转换成网卡到网线上的信号呢?如果可以请标明各元件的参数。如果太复杂需要付费请联系QQ352275471

网友A:
为何不用PHY专用芯片?

网友B:
现在专用芯片和电路很多的。

网友C:
呵呵,用运放?钱有多啊?

网友D:
不是那么简单。差分信号,除了考虑他们之间的电压差,还要考虑单端的电平,好包括带宽、整形、时钟提取等。数字信号经常是100M甚至1G以上的信号,用分离的模拟器件来构建,一个字:难,甚至不可能

网友E:
请说明你想干啥?
也就是说:送到哪去,哪出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