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司的IC测试这一块该怎么做??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0-05-10):
我们公司400人,算小公司了,在IC检测这一块该如何去做?请指教

楼主:
除了从采购控制外,技术方面该如何去做??
请指教

网友A:
一)常用的检测方法
  集成电路常用的检测方法有在线测量法、非在线测量法和代换法。
  1、非在线测量:非在线测量潮在集成电路未焊入电路时,通过测量其各引脚之间的直流电阻值与已知正常同型号集成电路各引脚之间的直流电阻值进行对比,以确定其是否正常。
  2、在线测量:在线测量法是利用电压测量法、电阻测量法及电流测量法等,通过在电路上测量集成电路的各引脚电压值、电阻值和电流值是否正常,来判断该集成电路是否损坏。
  3、代换法:代换法是用已知完好的同型号、同规格集成电路来代换被测集成电路,可以判断出该集成电路是否损坏。

(二)常用集成电路的检测
  1、微处理器集成电路的检测:微处理器集成电路的关键测试引脚是VDD电源端、RESET复位端、XIN晶振信号输入端、XOUT晶振信号输出端及其他各线输入、输出端。
  在路测量这些关键脚对地的电阻值和电压值,看是否与正常值(可从产品电路图或有关维修资料中查出)相同。
  不同型号微处理器的RESET复位电压也不相同,有的是低电平复位,即在开机瞬间为低电平,复位后维持高电平;有的是高电平复位,即在开关瞬间为高电平,复位后维持低电平。
  2、开关电源集成电路的检测:开关电源集成电路的关键脚电压是电源端(VCC)、激励脉冲输出端、电压检测输入端、电流检测输入端。测量各引脚对地的电压值和电阻值,若与正常值相差较大,在其外围元器件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确定是该集成电路已损坏。 内置大功率开关管的厚膜集成电路,还可通过测量开关管C、B、E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来判断开关管是否正常。
  3.音频功放集成电路的检测:检查音频功放集成电路时,应先检测其电源端(正电源端和负电源端)、音频输入端、音频输出端及反馈端对地的电压值和电阻值。若测得各引脚的数据值与正常值相差较大,其外围元件与正常,则是该集成电路内部损坏。
  对引起无声故障的音频功放集成电路,测量其电源电压正常时,可用信号干扰法来检查。测量时,万用表应置于R×1档,将红表笔接地,用黑表笔点触音频输入端,正常时扬声器中应有较强的“喀喀”声。
  4、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的检测: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运算放大器输出端与负电源端之间的电压值(在静态时电压值较高)。用手持金属镊子依次点触运算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加入干扰信号),若万用表表针有较大幅度的摆动,则说明该运算放大器完好;若万用表表针不动,则说明运算放大器已损坏。
  5、时基集成电路的检测:时基集成电路内含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用万用表很难直接测出其好坏。可以用如图9-13所示的测试电路来检测时基集成电路的好坏。测试电路由阻容元件、发光二极管LED、6V直流电源、电源开关S和8脚IC插座组成。将时基集成电路(例如NE555)插信IC插座后,按下电源开关S,若被测时基集成电路正常,则发光二极管LED将闪烁发光;若LED不亮或一直亮,则说明被测时基集成电路性能不良。

楼主:
哦,谢谢,:handshake     小公司都是这么做的啊
这是用万用表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检测

我了解过大公司的做法,是买治具或请其他的测试公司,因为批量多。
还请问,
小公司想要低成本检测,批量少,但是种类多
一般品检部就都是用万用表测试吗

楼主:
IC还有很多其他的详细的参数,要做检测有没有可能啊?
继续请教

网友B:
一般逻辑器件不做性能检测。

功率器件可实际带载测试最关心的几个极限值和额定值

楼主:
谢谢.......
小公司在对采购的IC测试这一块一般是如何对待啊?(如果批量少,种类多)
继续请教

网友B:
如果公司采购能力有限,可将此转到开发部门控制

楼主:
:(
我就是开发部门的
上面有要求做测试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网友B:
从体系上讲,不管是做还是不做,都必须有确定的文件规定,对于一些经过评估后确定不做性能检测的元件,可以形成IQC测试标准只做外观检测。

如果企业管理者一定要做,可以要求召开公司层面的讨论会,明确做的代价、目标、效果后再作出结论,如果管理者依然**,那只能说明:要么他无聊,要么他刁难你。

网友B:
如果采购能力有限,无法选择合理的供应商保证货源的品质稳定,可以把供应商目录的确定收到技术部门,采购部门成为单纯的跟单部门,由技术部门确定供应商、供应商供应元件规格型号、供应商的采购比例和采购价格。

呵呵, 其实国内还试有很多做到了一定的规模的企业(2000人以上,产值5个亿以上)按照这种方式在运作,也是可以行的通的方法之一。

楼主:
哦,明白
:handshake
受益匪浅
感谢!!!!

网友C:
从体系上讲,不管是做还是不做,都必须有确定的文件规定,做什么都得这样啊

网友B:
从体系上讲,不管是做还是不做,都必须有确定的文件规定,做什么都得这样啊
引用 网友C:

呵呵,也不是什么都要这样,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性东西,一般不会如此劳师动众。

网友C:
呵呵,也不是什么都要这样,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性东西,一般不会如此劳师动众。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理解楼主的想法,我们公司也是这样
IC测试你应该去半导体那边问哈~

网友D:
公司作物料确认的话也不可能每个都测,一般都是出一个确认书然后由QC按照确认书的内容按一定比例抽测后达标入库。
如果供应商合作得久品牌也固定下来了抽测比例可以低一些。

网友D:
如果测得量多,做个治具效率会比较高。

网友E:
按照质量部门出具的《入厂检验规范》执行即可。

网友F:
原来的公司基本都是抽检,一些基本的74系列芯片可以使用IC烧录器进行功能验证,有些需要自制检测工装,还有一个保险的方法是和供应商签 质量保证协议,确定违约责任。

楼主:
:victory:学习了
现在公司的做法是把IC放在产品上测试,当然仅限于DIP封装的
一般TTL,CMOS系列就买台小测试仪器测好坏
小公司还有其他的具体做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