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问题

楼主(2010-05-10):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
接收侧是三极管,既然是三极管,其集电极电流显然与电压有关,但在线性区此关系不太大。

楼主:
你说的是对的,我问的是开关的光耦,就是接收部分的Vbe只和有没有接收到光有关是吧?

网友B(2013-01-28):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对的,我问的是开关的光耦,就是接收部分的Vbe只和有没有接收到光有关是吧? ...

无论什么状态 都与输入电流 和 输出端的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