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光耦个参数的理解

楼主:
各位大侠老师:
近来刚刚深入了解光耦这一器件,对他的参数存在些疑惑。请大家帮忙解答。

1、光耦集电极电流IC与光耦输出电流Io是同一个参数吗?
2、集电极电流IC与光耦上拉电阻RL、vcc有关还是与原边led的IF及CTR有关?
3、光耦的PC是指光耦输出三极管的耗散功率。那pc与光耦的vo、IO有关还是与其他参数有关?
4.、光耦输出端上拉电阻的定义:是指在vcc与三极管集电极间的电阻吗?
感谢!

网友A(2010-05-10):
1、是。
2、都有关。
3、仅与光耦输出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和电流有关。
4、是。不过一般并不称其为上拉电阻。

楼主:
1、是。
2、都有关。
3、仅与光耦输出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和电流有关。
4、是。不过一般并不称其为上拉电阻。
引用 网友A:

对第二点的疑惑,那电路中对IC的如何确定?有没有计算公式啥的呢
对第三点的疑惑,我看光耦比如ps8601datasheet上面pc=100mw,vo=35v,
I0=8ma,若pc=vo*IO不是远大于规定的pc=100mw了吗

网友A:
刚刚发现楼主,还在纠缠高压加减30V?
3楼问题,待我下载datasheet看看再说。

楼主:
对啊,问题还没解决呢,所以还得纠缠下去。
结合论坛大家的发言,仔细看了看ps8601的参数,参照我的电路。有下面值得修改的地方
现在电路IF=10ma左右,对应的CTR=22%,按此计算的IC=10*0.22=2.2ma,那么vcc端限流电阻RL=30/2.2=13.6K  而实际电路中RL=10k,有些小。
我自己觉得电路中出现光耦损坏,可能是IC的值没有设置好。所以打算把RL改成20k实验看看

楼主:
理论计算: 由datasheet表知道IF=5ma时,CTR约等于25%,此时IC=5*0.25=1.25ma,于是RL=(30-VCE)/1.25=24K。
而如果我就强制使用RL=10k,IC电流会是1.25ma呢还是变成了(30-VCE)/10k=3ma?
有点迷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第三点有疑问
我的理解:.耗散功耗PC和bJT的热阻有关,不要超过这个功率,要不然管子会过载。和VCE Ic有关

网友B:
就是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