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P 应用程序地址改为0X8002020,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0-05-10):
请问版主
我用IAP下载时,如果应用程序设为0X8002000,应用程序下载和运行都正常,但是如果地址改为0X8002020,加载正常读出来的数据也对,但运行却不正常,请问这是为何,难道是字节对齐的问题???

网友A:
中断向量的Offset在NVIC里改了吗?

网友B:
中断向量表有对齐要求,0x8002020显然不满足

楼主:
我的中断向量设置如下
#ifdef RELEA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202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endif
请问中断向量地址是如何对齐?

网友B:
保险起见,最好按512字节对齐,即你的向量表地址的低9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