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9260的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楼主(2010-05-10):
我使用9260和两片HY57V561620(共64MB SDRAM内存,和Atmel开发板一样),在SAM-BA上调试没有问题。然后把HY57V641620(16M SDRAM内存),用SAM-BA测试内存的时候发现发送进去的文件和读出的文件不一致,我怀疑SAM-BA对SDRAM的初始化不对,我用的SAM-BA是2.9最新版本,听说这个版本能自动识别内存大小,是不是还要手动改些东西?
请用过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自己改samba
www.cmtekchina.com

网友B:
samba不用追最新的,下载个早点的版本。

楼主:
楼上的朋友,早点的版本是哪个?

网友B:
1.8,好像2.5也可以

网友A:
SAMBA烧写的时候会初始化sdram,如果你的sdram设置和公版有不同,就需要自己修改samba的脚本
www.cmtekchina.com

网友C:
samba安装目录下有很多初始化ARM的TCL脚本,建议研究一下,然后自己修改。

网友A:
我写了一个文档关于samba简单原理分析和改造,见下面的链接
http://www.cmtekchina.com/doc/samba-inside.html
直接从www.cmtekchina.com页面也可访问,在9260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