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上万个按键

楼主(2010-05-10):
我要同时检测几千到几万的按键或开关信号用什么专业芯片或器件好些呢?  可以检测大量的开关信号变成简单的数字信号 类似于8-3编码器。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A:
几万个键?
你的桌上放得下吗?

网友B:
频率?
同步?
如果不是同时的,
参考一下IO扩展(含3/8转换),
如果是同时的,
试下IIC通信
再IO扩展

楼主:
我是检测开关状态,应该说不是按键。是开关。不是放在桌上的。是布局在几十米到几百米的开关。我要检测那些开关的状态。

网友:
几亿个按键都可以检测到
问题是你愿意花多少money???

网友A:
几十米到几百米,最好是分散检测,开关到检测电路的线别太长,否则容易受干扰而误测。虽然加较复杂的滤波可以减轻干扰影响,但成本较高。各分散检测电路(单片机等)将开关信号编码后传送到上位机,这样成本较低,而且可靠。
比数量更重要的是时间分辨率。
变电站就是典型例子。

网友B:
状态?
首先
你要每个开关都有一个信号可以让你检测
因为你检测的是开关状态,
主要的是检测输出端(如继电器之类的,而不是控制端)

反正有这么多要检测的了,
不如再检测多一点
开关的两个端都检测,
这样不单可以检测开关是否接通。
还可以检测开关所在支路是否有电/信号。

个人想法。
用矩阵,
这样I/O线少,

光耦的输入端接开关上的信号,及相应的地。(这样各个光耦的输入不用有共地问题,能量取自开关的支路)
光耦输出接矩阵的纵和列。

这样,隔离/扩展/IO数量 等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一般分散检测子检测模块也就几十个开关状态吧,小型的还可以。像这有好几万的开关状态。最好子模块能达到几百到上千才好。不然系统庞大。花的money太多了。

网友C:
并入串出的芯片串联使用即可

网友A:
9楼:
6楼已经说得很清楚。
一个子模块,若是要它检测上千开关,该模块成本一定要增加。模块数量少了,单个模块成本增加,总成本未必小。你要的是总成本,是不是?
我已经说过,时间分辨率很重要。若是允许分辨率100ms,51单片机也可以检测几千个接点,若是1ms,51单片机就玩不转。

楼主:
恩。 是总成本。 51单片机可检测几千个?  还要接别的芯片吧?

网友D:
数字化变电站系统,用IEC61850规范,网络化的,如果楼主做的事是用在电站的话,就不用费心了,标准啊,设备啊都有

楼主:
不是电站 就好比我在大楼里每个房间装个开关然后再检测哪些开关状态变化了。

网友E:
按照LZ所言,是检测开关的状态变化,即是“开”还是“关”,并且开关是连接在负载电路中。估计没有什么“什么专业芯片或器件”可用,就是需要一个一个的检测——比如:检测各个开关负载回路的电流,以判断开关的状态。只是在设计这个系统的结构上也许可以做点研究,我觉得LZ可以参考三表(电表、水表、煤气表)集抄系统的结构设计,看看是否可以得到什么启发。

楼主:
看来没什么好的器件了。我以为还有这方面的编码器之类的东东。

网友F:
单片的解码器也不会有如此的规模。

网友A:
楼主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F:
再简单的东西,规模大到一定程度要考虑的东西就大大增加了,想做的好,也就不再是简单的事了。就楼主这个应用,前期规划和工艺设计都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网友G:
变电站里面开关量叫做遥信,变电站内的遥信要求有实时性,一般来说在1ms内,要知道开关量位置的改变,所以一般遥信处理都放中断内,一个dsp28335在1ms中断内处理256个遥信就比较吃力了(判断,存记录,报文上送),因为中断内还要干其他事情。

至于你数偶的编码器至少在我们这个行业内应该没有应用。

网友H:
用PLC来做吧,大型PLC,汽车生产车间整条线都可以搞定

网友I:
是不是做电子配线架?

网友J:
分级检测;逐级汇总

网友K:
不会是用来自动打游戏的测试程序吧吧?每一个点配一台电脑。 中心服务器用超级计算机。

网友L:
64位DIO的PLC模块,自己组合吧!

楼主:
用PLC太贵了。 老板不会同意的。

网友E:
PLC也有便宜的。
    你的这个系统,如果用有线方式的话,光布线这一部分的材料费,价格就不低呀。如果用无线传输,那价格就更高了,主要是要检测的点数太多了。

网友M:
可以利用多译码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