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纽扣电池可以用10年(无线抄表技术)

楼主(2010-05-10):
小弟在要做了一个无线传感器的东东
是电池供电(500mAh) 选用的IC是CC2430 (低功耗)

看中了他休眠时,电流仅仅为0.9微安 问题是它退出休眠状态只有外部中断和时钟中断2种方式。(PS 没有我想象中可以无线远程唤醒 ) 好吧 我就用定时唤醒吧我如果每隔2秒唤醒一次 流程如下(被动型)
休眠中--定时器中断(2秒到了) 退出休眠 接收看主机是否有数据请求如果有就关闭休眠开始做事 , 如果没有 那好--- 继续休眠

可是这样做有个问题
就是建立连接最长可以要2秒左右
主机等待不太长 基本可以忍受
我这样休眠和接收这样频繁转换的话
貌似也不省电阿。。。。。

还有比如下班了
主机都不工作了。。。CC2430还要费电去监测(接收最小电流为27毫安)

请问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空中唤醒阿 。。。我是想 有没有这样的ic  可以这样唤醒
就是IC的可以在休眠的状态下 检测空气中的无线载波
如果发现其对应载波强于一定的值话才唤醒这样如果主机不发送数据的话
他就可以一直休眠

我们BOSS说 现在无线抄表一个纽扣电池可以用10年最少哦。
请问是真得吗 如果是的话
请教是什么IC。。。

我的CC2430可以做到吗。。。。(要求
主机请求数据不太大也不太频繁哦
但要即时)

网友A:
sleep和run交替的方式肯定是不错的,关键是要想好醒来怎么握手

网友B:
看点数多少。。。

网友C:
先让你们boss说说那个“纽扣电池”的容量有多大。
有专门的载波检测芯片,用的是无源RF ID原理,但对无线抄表是不适用的。

网友D:
那个纽扣是奥特曼衣服上的

网友E:
纽扣电池的容量不可能做得很大。你BOSS有吹的嫌疑

楼主:
请问 chunyang 您说的那个专门的载波检测芯片有具体型号资料吗
我们是做无线传感器的  那个无线抄表只是BOSS打了个比方。为了证明人家的产品多么省电 ,,,

网友F:
十年是可以的,不过那个电池是可以被充电的

网友G:
非充电的电池,自放电用不了几年也就没了。

网友G:
充电电池,不充电,2个月,保证没电。

最牛的电池技术也就是保证7年,全密封,电池有专利。

网友H:
纽扣电池10年,牛啊.
一次性锂电,工作5年,比较现实些.

网友I:
心脏起搏器用的电池设计寿命都是十年的...
现在胎压监测报告系统上的电池供电也是按十年的标准在做

网友J:
百年有点难度,不用的时候,它自身也会向放电啊。

网友K:
只是用来保持时钟的吧,10年

网友L:
LS签名有别字
火食费==》伙食费

网友K:
呵呵呵呵,多谢LS,我没注意呢。现在改了。3KS(90后的常用词)

网友M(2010-10-03):
大哥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哈。我也在学习这个,我想问下,你们采用的是什么纽扣电池哈?我看好多纽扣电池的最大放大电流也就20mA,可是CC2430需要25mA,这样子可以工作么?

网友C:
不能超过电池的额定放电电流,否则电池容量会很快衰竭。

网友N:
11# wlq_9 用的一次性锂电,号称5年,其实1年多就不行了

网友O:
纽扣电池的容量不可能做得很大

网友P:
看看以前的寻呼机是怎么节能的。

网友Q(2011-03-26):
CC2430 是zigbee芯片
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功耗低:工作模式情况下,ZigBee技术传输速率低,传输数据量很小,因此信号的收发时间很短,其次在非工作模式时,ZigBee节点处于休眠模式。设备搜索时延一般为30ms,休眠激活时延为15ms,活动设备信道接入时延为15ms。由于工作时间较短、收发信息功耗较低且采用了休眠模式,使得ZigBee节点非常省电,ZigBee节点的电池工作时间可以长达6个月到2年左右。同时,由于电池时间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电池种类、容量和应用场合,ZigBee技术在协议上对电池使用也作了优化。对于典型应用,碱性电池可以使用数年,对于某些工作时间和总时间(工作时间+休眠时间)之比小于1%的情况,电池的寿命甚至可以超过10年。

http://www.51zigbee.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

网友R:
不接负载的时候,高质量的纽扣锂电的保存寿命可以达到10年。

网友S:
电表里的电池号称能保质20年。

网友T(2011-06-21):
还是别做这种项目,这样的公司只有两种结果:
  1.做出来了,没人要;
  2.还没出来,公司倒了。
这不是一般的公司做的无线项目。

网友U:
需要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功耗,感觉有点吹嘘,纽扣电池即使不使用放置三年~五年也会失效的。

网友V:
目前我有一个PKE项目(最终设计方评估后,选择的真正低功耗RF芯片PT4302-X),不过要求的距离不用很长(3-5m)就可以!方案跟踪有一年多了,毕竟通过了汽车厂家5**实际测试无故障!此项目应该会在该品牌旗下的三款车型下应用!

    设计方的承诺是5年内不用换电池,最高使用寿命10年,其实也没有办法换,因为最终PCBA全部打AB胶固定在了壳子上,这样可以确保防水!期间有多次探讨低功耗的事情!

    从电池的寿命来讲:很多钮扣电池,就算不使用,两三年内估计因为"内耗",也会把储能耗尽.这个跟储电材料和技术有关系!对应工作电流比较大的芯片方案,电池材料必须用C级材料! 较小的可以用E级材料!

   从实际的使用过程来讲:静态耗电,唤醒时间,启动电流,工作电流这几个过程都会直接关系到功耗的问题!

   所以,真正的低功耗,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各个环节评估的结果,不能单评某一指标做参考!

   目前这个方案,是否能真正电池寿命达10年,应该是逐年逐年累计反馈才能给出实际的结果!因为很多可能是实验室指标,不是实际应用环境的指标,试想十年前/二十年前有过这样的说法和承诺吗?所以,时间会告诉最终的结果!

网友W:
不可能用到10年!

网友X(2011-08-11):
行业标准,超声波热量表,锂电池供电至少要用6年(M BUS有线远传,不采用无线传输方式),不到6年不达标,好点儿的厂家确实可以做到十年左右。
传统智能仪表用MSP430低功耗单片机,又出了一款EFM32,ARM Cotex M3内核的,功耗比MSP430低,我正打算研究这款芯片。

网友Y:
行业标准,超声波热量表,锂电池供电至少要用6年(M BUS有线远传,不采用无线传输方式),不到6年不达标,好点儿的厂家确实可以做到十年左右。
传统智能仪表用MSP430低功耗单片机,又出了一款EFM32,ARM Cotex M3内 ...
引用 网友X:

CJ128-2007中规定“公称直径小于或等于DN40的热量表,应采用内置电池。内置电池使用寿命应大于5+1年”。至于能不能做到10年就得用时间来证明了。

网友Z:
可能是使用心脏起搏器的电池,这样成本会很高了。

网友AA:
做不到,本人4年前搞过2430,搞完了发现根本不使用于工业环境,功耗也不是你想想的那么省,他的工作模式决定了2430通过牺牲功耗来提高传输距离的,

网友AB(2011-09-20):
吹吧,纽扣不用放几年都自放电完了,

人家用的是特种电池吧

网友C:
当然要用超低自放电的特种电池。

网友AC:
:dizzy:没结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