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这个放大比较电路!

楼主(2010-05-10):
电路输入为峰峰值为500mv左右的正旋波频率是70Hz左右(分E1E2两路),E0为接地端,在E1出输入正弦波,经过几级放大(U3用的是LM258P,U4用的是LM119)后在E7最右端(经上拉电阻后接单片机,没画出)输出峰峰值为4.5V左右的方波,电路还有另外一路完全相同的电路输出方波E2输入,E8输出。最后将E7E8通过单片机比较相位差的变化。我现在发现在E1、E2输入同一个正旋信号时最后得到的相位差不为零(原理是应该为零的,实际也应该在零点左右变化很小),电路中的电容尤其是C1、C3(现用的是CBB直插电容)对相位差影响很大(现在实验每次更换C1C3相差都变化很大,而且有些能让相差稳定有些不行,其它电容如C5C6也有影响但较小)。
请问高手我们的这个电路有问题吗?电路图或者芯片还能改进吗该怎样改进?电容具体是起什么作用?我得用什么样的电容

网友A:
看到算频度就头大。
是不是误差过大。
能不能把频度的决定权主要落在R4/R10上,

网友B:
70Hz的频率用OP37?谁的主意?
此图看着有点眼熟,好像另帖里发过。我好像也回过。
有位网友说,这个正弦转换成方波,理论上一个电容也不需要。这位说得很对。
C1C2C3C4C24C25都不应该存在。话说得再狠一点:不懂装懂的电路。

楼主:
楼上的的高手能否说一下不用Op37能用什么放大器?还有就是 为什么我将C1C3去掉根本就行不通,相差波动会很大。(还有就是应该能看出这个图不会是我做出的,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个最后相差老是波动的问题,即便是这样的你认为有些问题的图以我现在的能力我也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才一再向大家请教。我是的确懂得很少,请大家帮忙!)

楼主:
4# shuiyue200

楼主:
谁能告诉我我该使用什么样的电容?或者其他芯片元器件有能替换的吗?现在用的是CBB的直插电容,松下的,但是一个问题是C1C3装在板子上之后可能不适合,照成相差波动较大,而更换一个或者两个电容一次或几次后往往能好很多。其他元件:电阻是温漂最小的一种了,芯片和电容照成的影响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B:
不必考虑用什么运放替代OP37,你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是推翻这个电路重新开始。
继续在这个电路上纠缠,什么结果也没有。
此图不是有些问题,是根本错误,是不懂装懂。

楼主:
我们的仪器一直用的是这个电路图,是找的专家给设计的。我们领导给我的任务是解决零点不稳定波动(就是两个方波的相位差变化太大而且不固定的问题)的问题,我们一直就是用的这样的电路图对应的电路板,难道真的就都错了?
现在的问题是:前两个电容C1C3确实影响零点波动,而且更换电容有效果,而完全去掉电容却不行:两路方波的相差波动极大不稳。

网友B:
那就继续找原设计的专家好了。
你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网友B:
11楼:
此图比楼主的图强,但仍是外行设计的。

网友C:
外行来说一句,正弦波转方波用个比较器不就好了吗

网友B:
13楼:
就是。

网友D:
正旋转方波很简单的,你做这么复杂个电路,难道电路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的仪表利用的测量原理基本就是:两个相同的线圈做同幅度同频率的振动引出E1、E2最后经过转化为方波E7、E8输出再经过上拉电阻放大接到单片机上进行比较,静态时应该是相差近似零的,(电路的另一部分调节幅值电路没画出,在E4下方,跟电路转换和波形相差比较没有关系),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了,因为是测量仪器所以对精度要求高,现在的问题就是电路中的电容尤其是C1C3影响波形比较,静态时相差波动不稳,但是去掉电容C1C3根本就不行,造成相差波动更大。第一个放大电路也不能去除。

网友E:
记的论坛里有人贴过10种精密整流电路原理图,搜一下看
另外为啥用分别变方波以后再送单片机AD采样再比较呢,两路信号直接差分不行吗

网友F:
貌似LZ想比较两个信号的相位差,前面的电路又希望将相位差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不能直接比较吧,得去除干扰信息吧?

楼主(2010-06-21):
3# maychang 不明白你好好看过电路图没有,C1C3是无论如何也不能 去掉的啊,别人也说是用来去除自激的。其他有些是去耦电容。

网友B:
22楼:
你的输入信号频率仅70Hz,完全没有必要用OP-37这样的高速运放,何况后级用的是LM258,前级用带宽这么大的运放毫无用处。
另外,输入是500mV峰峰值正弦信号,输出是4.5V峰峰值,仅需要放大9倍,一级放大已经足够又足够。用OP-37纯属多余。不但C1C3应该去掉,连OP-37以及与OP-37相联接的所有电路元件都应该去掉,信号从R12R15左端输入已经足够了。
还有,C24C25在这里也纯属多余。

网友G:
关键问题还没说
到底要求相差波动是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要求相差波动在20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