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电阻电容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5-10):
改变放大器的幅度频率特性。

网友B:
提升高频和中频,衰减低频

网友C:
大侠能不能详细讲讲啊,很想知道工作原理过程?
怎么改变幅频特性?
怎么提升高频和中频,衰竭低频?

楼主:
那个Vin的频率大概是20K左右,能具体的讲一下么- -!

网友A:
5楼:
这个电路并不完整,后面电路的输入阻抗不知道,故无法计算。
Vo到地必有电阻(可能是无形的后级输入阻抗)。LM348是跟随器,其输出阻抗很低,可以看成恒压源。你只要计算R30C41R47C28与后级输入的分压比如何随频率变化(分压比是频率的函数)即可。

楼主:
maychang老大,我把图发出来 ,教教我咋算啊

网友A:
这个电路可是看不明白。
R56仅150欧,那么R30C21R47C28的影响相当小。C65容量10nF,20kHz频率下对幅频特性影响也不大。
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

网友D:
请问你那正负15V是做什么用的,你这节电路看不大明白

楼主:
这个电路是斜坡补偿,互感器检测到的基本上就是方波(全桥逆变的原边电流波形),以实现对原边电流的毎一个峰值进行限制(超过设定峰值就关断),Vin相当于控制电路输出的PWM的频率。这个电路我也不大明白啊,所以才问.....那位解释一下,那个在互感器检测到的波形经过整流后并了个18R的电阻,最后的等效电阻应该比18R小才对。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电路一直工作得很好的。

网友A:
既然楼主知道是斜坡补偿,那就要把全部电路都贴出来才能分析。开关电源往往各部分之间联系是很出人意外的,这也是学习开关电源的困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