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ICD2读出芯片的程序?

楼主(2010-05-10):
我想使用ICD2读出PIC18F14K50的程序,芯片的里面的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我每次读取的时候,MPLAB有提示读取成功了,但是读取出来的程序不知道是放在哪里?是不是需要设置的?读取出的文件的格式是HEX吗?

网友A:
如果已经加密,则是不能读出正确HEX数据的。

如果没有加密,则读出后可以打开反汇编窗口看到数据。

网友B(2013-07-31):
请问可以另存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可以另存为吗?
使用Export

网友D:
学习了,回去试试看。支持一下!!!

网友E(2014-02-25):
请高手指点,如何读取hex文件,上面的无法保持,现有单片机的hex文件

网友F:
上面那个图,inport就可以了。

网友E:
我read后,用view-->program memeory  看到的都是000,是不是意味着芯片是加密的?是否可以解密呢?如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