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直流转100V直流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0-05-10):
输出电流20mA。谢谢。

网友A:
直流输出功率仅2W,建议用个小反激变换器。
若嫌开关电源电路复杂,且不需要隔离,线性稳压也不是不可以,消耗4W,稍大,仍可接受。

楼主:
线性稳压的怎么做?

网友A:
3楼:
选择耐压够高(300V以上,最好400V以上)的管子即可,与较低电压输出的线性稳压电路并无不同。
如果认为串联线性稳压电路太复杂,还可以考虑并联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