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68013上位机软件怎么编写啊?

楼主(2010-05-10):
如题,谁能指点一二?
除了用VC以外,还需要其他什么软件啊?

楼主:
对了,是WINDOW XP的系统。

网友A:
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做硬件的对这方面懂得就很少了。

楼主:
要是有个VC编的源码就好了。

网友B:
我是用codeblocks+wxWidgets+API.

网友C:
楼上的方法可行

楼主:
5楼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D:
完全自己编写?

楼主:
对了,当用VC编译控制CY7C68013开发板LED灯亮灭时,出现下列错误时,该怎么解决: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devioct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而其,当把这个#include devioctl.h 注释掉后,又出现了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USB200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A:
你把上述两个#include <devioctl.h>和#include <usb200.h>注释掉。
然后换成#include <windows.h>
看看能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