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Direct Drive)变速的控制技术

楼主(2010-05-10):
有哪位高手有DD(Direct Drive)直流无刷电机开发的经验啊,DD无刷直流电机转速的控制也是通过改变
输入电压来改变电机的转速吗?
即根据公式n=(U-I*R)/KS ,U指电枢两端的电压,I指电枢电流,R指电枢电路总电阻,S代表每极磁通量,K代表电机结构参数。

   在看日韩系的DD电机宣传时,说是变频调速,那既然是直流电机,为什么又说是变频调速呢。
   望各位高手指教呢
  也可以加我QQ 121922024或MSN xuhaihua109@163.com讨论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A(2010-07-19):
没高手啊

网友A:
等了两个月  还是没人回复啊

网友B:
不是没有高手,是他们太忙了。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应该是通过控制马达换向速度来调节速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