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0-05-10):
我想实现的原理是5脚上电复位,7脚的电平发生变化时,将3脚的电平拉低。但7脚电平稳定时3脚的电平不能低,象这样的图做的到不?

网友A:
1:我正看倒看,怎么也没看出你是怎么检测7脚电平变化的!!
2:你图画的实在是………………看着费劲!芯片的电源、地都没接,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
3:上电复位用一个I/O来控制,不知道你是想实现什么功能!还有你也没有说明你那个东东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叫人没法回答!也是我水平太浅,不认识它!
小兄弟不要着急慢慢来,先整理下你的思路,就算是没有思路,直接说你想要做什么也行!大家会帮你的~!

网友B:
我觉得得看4脚的电压怎么变化

楼主:
先谢谢2楼,我是想用单片机来控制电机驱动芯片的。
1.     3脚做采样检测驱动芯片的输入电压,
2.     7脚是用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的。
3.      5脚是电机发生故障的时候让单片机复位的。
当电机的转向变化的时候,需要将3脚拉低。电机发生故障时,5脚输出高电平让单片机复位。

网友C:
不太了解这电路

网友D:
7脚微分,整流后送到B极,B极连到4脚的先断开吧。

网友A:
file:///C:/Documents
虽然我不知道你拉低3脚做什么,但还是满足你要求吧!
你用单片机另外一个I/O做为跟踪7脚,然后7脚和跟踪7脚两口经过一个异或门就会得到一个输出,如上图所示!以后的事情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网友A:
不好意思!这是图!

网友A:
第一次发图,还不会发呵呵!这也整的太磕碜了!

楼主:
谢谢你啊   我对单片机不太了解  所以很多功能都只会用模拟的做

网友A:
其实我还是麻烦了!不需要用异或门电路的!直接可以跟踪7脚得到最下面的那个out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