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多路输出问题请教,请高手指点,急

楼主(2010-05-10):
最近设计有一个开关电源,通过UBOOST斩波升压到190V,用TOP254EN加高频变压器输出4路:+5V,3A;   +5V,0.5A;   +5V,0.5A;   +12V,0.05A;其中:+5V,3A是主输出,+12V是辅助供电,另外2路+5V是辅助输出,隔离电源。
问题:不带任何负载的情况下,4路输出均正常;
         带载测试,
         1、只给主5V带载,可达3A,测试辅助输出,电源均上漂至8V左右;
         2、只给辅助输出任何一路带载,稍微加一点负载那路输出电压就拉跨了,
         负载越大电压降幅就越大,主输出电压基本不受影响;
         3、如果同时给主输出和辅助输出都带载的话,则主输出和辅助输出都可
         以达到设计的要求值,只是12V电压会偏高,因为12V是辅助供电,输出
         功率很小,这样对对12V工作的芯片会有很大损伤。
请问问题在哪,有何解决方案?

楼主:
我个人觉得跟变压器有很大关系,因为我采用不同的饶制方法,测试的带载效果就不同,我曾实验将主输出5V和辅助输出5V饶在同一层,加负载后,辅助5V电压上漂之后很长时间才能降下来

楼主:
补充:其中12V输出是为本身电路芯片供电不参与对外部电路输出,对外输出是主输出5V和2路辅助输出5V

楼主:
好象发表的地方不对

网友A:
你的问题都说的不是很清楚

最好有图

你的主输出应该是受控绕组吧?

需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