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icro SD卡(10脚)的封装资料

楼主(2010-05-10):
小弟我正在做毕业设计,是做STM32-FD-V2的PCB.里面有一些元件,找不到封装资料。请大家给予帮助。先谢谢了!还有USB(6脚)的封装也没有

网友A:
Micro SD卡只有8个脚  是读卡器卡座一般有加上识别脚和写保护脚,但也可以直接将这两个脚接地。
USB2.0 A、B接口的话也只有4个脚  Mini接口是5个脚,没有你说的6个脚的.

网友B(2011-12-16):
我们生产 micro sd  PCB板的,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