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中电容的电压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0-05-10):
根据动态电路中电容电压的推导公式,可以推导出电容的电压公式为:
Uc(t)=Us-Ae{-(1/RC)*t}

为什么设置完Q点以后,在Ui加上交流信号以后,
Ube=Ui+Ubeq???

我觉得应该等于我推导的公式!
请教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另外附上共射极放大电路图:

楼主:
希望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回LZ:

一楼是RC电路的阶越响应,如果RC够大,则R上叠加的也是近似的阶越信号。但如果是简谐信号就不是如此表示,最好是用相量表示为佳。在RC串联电路中,如果RC(时间常数)够大,则可以近似认为R上的电压和加在RC上的电压基本一致。所以有二楼叠加式子。

网友B:
当RC常数足够大,而信号的频率比较高时,-t/RC可以认为趋于0

楼主:
谢谢4楼,5楼!
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电容C1电压不是不断变化的吗?书上说可以把C1看成一个不变的电源,为什么啊?
可以有公式把它推导出来吗?
真的想不通,书上就给了一个结论!
还麻烦各位高手,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我现在就想问的是,根据上面的放大电路,为什么电容C1上的电压时几乎不变的,我想了很长时间,就是理解不了!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解答一下!
我的想法是,如果是RC电路的话,那么Uc(t)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因为有电流通过,既然有电流通过,那么电容就会不断的充电,或者放电,最后推导出来的是一个指数的曲线!
而在放大电路中,电容也有交流电通过啊,既然有电流通过,那么就会有充电或者放电的过程,为什么电压会几乎不变呢???
各位大侠,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谢谢!!!

网友B:
电容的电压U=Q/C,  Q =∫I dt,在没有输入信号时,电容上没有电流流过,电容电压不变

有输入信号时(交流小信号),因信号幅度很小,所以由信号导致的电容流过的电流I很小,又因为输入信号时有一定频率的交流信号,所以Q =∫I dt很小,电容的电压变化量也就很小,当RC常数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认为电容上基本没有电压变化。

楼主:
这个宏观的看,已经解释的不错了!谢谢!

楼主:
但是,仔细想想,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对否!如果有一个RC串联电路,如果电流源始交流信号,那么这么串联电路上的电流的方向是不断变化的,一会为正,一会为负,频率越大,变化越快!但是,你看2楼的放大电路,难道你没发现,在输入回路上,虽然电流源是交流,但是流过C1的电流方向是不变的,始终都是从左向右,这样话,是不是可以认为电容上的电量随着时间的不断增加,是不断减少的!!那这电容的电量不断减少的话,失去的电量哪里来补冲?通过Vcc不断补充?

楼主:
如果电流方向不断变化,一会电容充电,一会放电,又由于变化量很小,频率较高,电容电量几乎不变,这样电压几乎不点,还可以好理解!
但是现在是,虽是交流,但是,电流的方向是不变的啊!

网友B:
电容的作用是隔直,电容充满电后,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而且也不考虑电容正负极间的漏电流,就可以认为电容上没有电流流过。只有当有输入信号的时候才有电流流过电容,信号大于0,电流自左向右,信号小于0,电流自右向左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
当接有负载RL时,对交流信号而言,为什么说Rc和RL是并联的?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老师!
谢谢!

楼主:
当接有负载RL时,对交流信号而言,为什么说Rc和RL是并联的?
请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
请各位大侠,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C:
因为电源的内阻非常小(电源端往往并接电解电容,也是为了降低电源的交流阻抗),所以交流分析中,电源等效为短路,这是叠加原理的应用。

楼主:
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啦!

楼主:
希望大侠们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

楼主:
我顶一下!希望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我等的好辛苦啊,各位大侠,怎么不理我啊?
政治书上说,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所以,我一直会等到有人来为止!呵呵!
加油!

网友B:
RL和Rc相当于并联是对交流通路而言的,Rc连接VCC,VCC不会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在交流通路中VCC就是交流地,RL和Rc就是并联了

网友C:
回楼主:当你把电压源短路时,电流源是存在的。交流通路的分析和直流通路的分析要分开。这个问题你想理解的更清楚,最好自己做做仿真,或者达几个电路试试。我也有过类似你这样的状态。
刚学习一个电路的时候,感觉懂了,慢慢仔细一分析电路,就有点迷糊。其实这暴露的是我们的基础概念不扎实。

楼主:
恩,还是要把基础知识打扎实点的,这样为以后的学习做铺垫!

网友D:
20楼:交流电,直流电源的内阻很小的原因是想尽可能大的利用输入的电源,试想如果一个电源输出电阻很大,它工作的时候必然跟一个电阻串联,欧姆定律可知,能分到输入的电路能有多少电压呢?所以人家制造电源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尽可能作输出电阻小的电源,再有叠加定理道理也是那样子的,你可以理解在直流的基础上叠加上交流信号,你可以从传输曲线上看出来叠加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的帖子的热情!
但是,我一般不太喜欢太抽象的东西!如果大家都说的很抽象的话,那等于没说!大家都是理工科的,思维应该是很严谨才对,特别是对于电子领域的理论!
29楼,我看不懂你在说什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