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问一个很2的问题

楼主(2010-05-10):
ev, GPIO, IO, pi, ST
ssize_t gpio_read(struct file* filp,char __user * buf,size_t count,loff_t * f_pos)
{
    ssize_t ret = 0;
//    struct gpio_dev * dev;
//    dev = filp->private_data;
    return ret;
}
这个函数里面明明什么都没有,那那些形参是怎么被用的?函数只对RET变量进行定义,那读文件又是怎么完成的?

网友A:
确实啥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函数怎么实现功能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函数怎么实现功能呢?
引用 楼主:

很明显, 实现不了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是新手,LINUX懂的太少,这个程序是我拷贝人家的,现在明白了,假的!

网友C:
功能:函数当常数0用

网友D:
这个是读取不到数据的,得做相应的处理才行,copy_to_user之类的,用于用户空间与内核空间传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