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MAC控制器的MCU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0-05-10):
集成MAC控制器的MCU + Ext PHYMCU + 独立MAC控制器的IC比,有什么区别和优劣势?

网友A:
呵呵,优势就是集成。

至少PCB面积会小很多的吧。。。

网友B:
最大的优点是体积更小,大批量下还可能获得更低的成本。

楼主:
RTL8019算上外围和ADM7001算上外围,好像面积差不多.........
面积这个理由说不过去咧~
基于带mac控制器的mcu写的软件,要移植到其它平台不更麻烦?

网友A:
如果用RTL8019的话,是不是还要外挂RAM?!

另外,RTL8039的体积还试很大的,俺不知道ADM7001的面积多大,不过MCHP好像也有几款带MAC功能的MCU,感觉这个面积肯定要比用MCU+RTL8039省不少面积的吧?

网友B:
占用面积的比较要基于同类型封装才有意义,每种器件往往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封装。

网友C:
想想,
什么产品上可以用,会用
想好了,
优势就来了。

楼主:
代码可移植性上来说,自带MAC的MCU应该没有外挂的容易吧。
最近也是在考虑选型的问题,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比较迷茫,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D:
楼上说的好

网友E(2011-10-26):
我也很郁闷,这2个方案该如何取舍!!!!
功耗发热呢?速度?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