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温度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0-05-10):
各位坛友,大家好!一个体温测量计应选择那种模拟类的温度传感器,哪位高手知道的,忘指点一下。分辨率0.1℃指的是什么?如果温度传感器的精度不是很高,是否用A/D即可达到?

网友A:
我看到过那种红外测温的,不知道什么型号,用热敏电阻的话要放大一下信号,设定一个最低点和最高点,然后再用AD采集,还要滤波一下,会准确些

网友B:
医用的那种不就能达到这种精度么

网友C:
18b20,看看

楼主:
18B20是达不到这样的精度的

网友D:
我知道那里有能达到这个精度的温度传感器---QQ:871215679

网友B:
分辨率0.1℃这个一点都不高啊,应该有很多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