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问题

楼主(2010-05-10):
各位  现在做个 东西  需要中开关   平常(无5V 信号输入)的时候开关闭合  当外部有信号(5V电压) 开关断开  ,帮忙推荐下。

网友A:
这个你具体是用来做什么?只是实现通断的话用继电器就行了。只要接一下线:)就可以

楼主:
做个小产品  希望这个开关小点

网友A:
那就找个小型的继电器就可以了,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