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死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10):
是不定时的,而且是无规律的,不知是不是软件问题,用的是SH66P13

楼主:
只知道振荡器是正常的

网友A:
是用OTP就出现吗?

网友B:
用仿真机,或者可擦除的芯片死机?

网友C:
有死机现象的话,您可以按照先硬件后软件的方法来查找一下原因,硬件方面可以检查一下IC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有无瞬间跌落到工作电压以下的情况

楼主:
是用OTP就出现吗?
引用 网友A:
是的

楼主:
用仿真机,或者可擦除的芯片死机?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有死机现象的话,您可以按照先硬件后软件的方法来查找一下原因,硬件方面可以检查一下IC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引用 网友C:
硬件看不出来啊

网友D:
振荡器是否使用了匹配的电容?

网友D:
振荡器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B:
死机是不定时的,无规律的,要做软件问题来理解很难理解……

网友E:
我也觉得看看振荡器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E:
貌视66P13是有双时钟的,你的程序中是否有高低频切换的工作

楼主:
振荡器是否使用了匹配的电容?
引用 网友D:

20P可以吧

楼主:
振荡器是否正常工作?
引用 网友D:
死机时振荡器仍正常工作

楼主:
死机是不定时的,无规律的,要做软件问题来理解很难理解……
引用 网友B:
嗯……

楼主:
OTP芯片和其它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不可反复使用;P

网友A:
你振荡器多少KHz?

网友F:
貌视66P13是有双时钟的,你的程序中是否有高低频切换的工作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弄?

网友F:
赶紧也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G:
打开高频,延时5MS以上,切换到高频

网友G:
如果顺序错误延时或者时间不够,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时钟源,外在表现就是"死机"

网友E:
也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楼主:
你振荡器多少KHz?
引用 网友A:
455KHz

楼主:
赶紧也是软件的问题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是

楼主:
如果顺序错误延时或者时间不够,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时钟源,外在表现就是"死机"
引用 网友G:
哦,我好好看看

网友C:
仿真时,DE66软件中时钟源设置为FROM EVB时上才能真正的仿真双时钟,否则就是单时钟

楼主:
哦,多谢楼上

楼主:
不知是不是我代码的问题

网友A:
不知我这样确定死机对不对

网友G:
差不多,多琢磨琢磨,你可能描述不出来

网友H:
我还以为电脑死机了

楼主:
呵呵,楼上有意思

楼主:
感谢大家讨论,结贴了

楼主:
分数就给前四位了,呵呵

楼主(2010-06-11):
多谢撒分,呵呵
引用 网友A:
:)

网友A:
最近广告很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