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5-10):
输出端和两个输入端都有反馈通路 什么作用的,麻烦各位了

网友A:
电路不全,单看这部分说明不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图啦,是用电阻取样输出回路的电流,然后经过运放放大送到AD的VIN端
上面的10K的电阻的电位是0

网友A:
如果运放的正输入端接的是地(零电位)的话,就是采样电压放大后再倒个相。如此,R10似乎没啥作用。

网友B:
图还是不全,这么小气,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的,我怕太大了不好上传。。看的人少,如果需要的话就回一个讯息哈,俺把整个的图发给你,也好请教一下~~~~~

网友C:
是平衡电阻吗 R10?

网友D:
正输入的反馈一般是窗口型或者说SMITH输入。
防止输入在某个电平时输出抖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懂啊,刚学模电,能麻烦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E:
是<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这本书19页说的,负阻转换器NIC吗,你看看哪一页的电路和你的相同不

网友F(2011-06-03):
好像是一个数控电源里面的图。

网友G:
前面的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后面的构成典型的滞回比较器

网友H:
楼主把整个图应该都贴出来

网友I:
我也遇到过集成运放正负反馈都接的问题,等高手解答学习

网友J:
这是个二级放大电路,10为7脚输出的负载电阻,本不应该画在那里,很容易误导人的。

网友K:
从大图来看,R10的另一端已接地,平衡作用不是,正反馈也不是,倒相啥子的都不是。。。。
为此,只能这样理解,就是分压或分流了,防止运放OUT2输出的电压或电流太大,而容易把后端的ADC芯片烧坏

网友L:
同意楼上的

网友M:
就是一个反相运算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