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DC(24V输入)

楼主(2010-05-10):
向高手请教,我需要做一个DC DC,输入电压是24V,输出电压要求正负15V,我选用的是金胜阳的A2405(X)T-1W.这个芯片的PDF上说要把它接成输入是LC形式的输入接成一个电感带两个电容或者接成对于输出稳压、 过压及过流保护的最简单的装置是在其输入或输出端串接一个带过热保护的线性稳压器。这得怎么接呢?请高手指点!小弟新手!它的PDF图片是这么写的,请顺便看一下!再次拜谢!

网友A:
楼主是在使用汉语么?你说的恐怕不是芯片而是模块,芯片应用电路是不会如你给出的图中那样的,先读懂使用手册再说。

楼主:
你说的不对吧!你的汉语理解能力不太好呀!DC DC不就是一个芯片吗?你可以去金胜阳的网站看看看!我简洁点的说就是问一下这个芯片的输入输出,怎么接,用什么电阻或者电容的!

网友A:
很遗憾,俺的汉语理解及应用能力到底如何自有公论,倒是你所言之“这个芯片的PDF上说要把它接成输入是LC形式的输入接成一个电感带两个电容或者接成对于输出稳压、 过压及过流保护的最简单的装置是在其输入或输出端串接一个带过热保护的线性稳压器”,先给个语法分析,再给个任何教材或公开出版物如此使用汉语的示例。

想取得实质性的帮助,先端正自己的态度。

网友B:
一个多小时之前就看到此帖了,但是没看懂,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

楼主:
我就是想问一下,dcdc24V电压输入,得到正负15V电压,用DCDC模块,它的输入输出电路怎么接?

网友C:
你先确定下你的电路输出有什么要求,功率多大,金升阳做的是电源模块,他们模块是按区分的,如果你要的只是24V输入,正负15V输出的话,输入就是24V,输出就是正负15V,另外在电路总加些滤波电路,平滑下输出曲线就好了,再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

网友D:
可以参考它的手册上的应用电路,首先明白芯片(模块)的各引脚功能(定义)再连接电路和负载

楼主:
金升阳的电源模块的说明书写着一种加滤波另一种加过热保护的线性稳压器,难道我用第一种加电感电容滤波的就行吗?谢谢!

网友E:
模块不是芯片~~
使用这种电源模块电路很简单,输入输出加个电容就可以工作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