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0):
CD 4052 可以切换VCC=3.3V 吗  如果不可以  帮忙推荐个这用用途的 芯片  谢谢

网友A:
楼主啊,你的题目出的太不全了。
切换电源如果是要提供功率的话用mos管很好做的,压降损失比较小,如果不提供功率随便找一些器件都能实现。

网友B:
楼主确实应该先学会正确的描述问题,模拟开关用于切换信号而不能用于切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