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的巧用,但不大懂

楼主(2010-05-10):
看语句:

while(!(inkey=getno(line)));
语句1;
语句2;
...
上面语句中,inkey是unsigned char型,语句的意思是,通过调用函数getno()获得键值,
我想问的是,在这里!对字节进行操作是什么结果,与~有什么区别?例如若inkey为00H,!后是什么?如为FFH,!后是什么?

网友A:
!是逻辑运算符。
~ 是位运算符。  仅赠予你这两句话,自已理解吧

网友B:
正如沙发所说,一个是非 ,一个取反

网友C:
个人认为while(!(inkey=getno(line)));
并不见得比 while(0 == (inkey = getno(line)));好

楼主:
根据上大侠的提示,分析一下:
!为逻辑运算符,运算结果,无非真和假,即非0和0,inkey为00H时,取非为真,inkey为非0时,取非为假,
多谢高手提点

网友B:
个人认为while(!(inkey=getno(line)));
并不见得比 while(0 == (inkey = getno(line)));好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意。

网友D:
这个简单明白

网友E:
!是逻辑运算符。结果是布尔量(真或假);
~ 是位运算符。结果还是维持是原来的类型。

网友F:
8楼似乎有误,

~ 似乎 int 的位运算符。结果是int 类型。

不过在很多应用环境里,会隐型转换为 char

但如果忽略这个,有时会出错。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对int操作后是int,对char 操作后是 char。

网友H:
来理解一下。。

楼主:
经过亲自在开发板上实验,得出的结果是
当inkey为00H时,!后为FFH;
当inkey为非0时,!后为00H。

虽然while(表达式),表达式只在乎真和假,即布尔量(1位),!本身对字节运算还是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