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控制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5-10):
近来看到好多机电控制产品,
主要看到了伺服电机方面的。
  我看到一个AC同步的伺服电机,开始很SB的认为只有用MCU OR ARM OR DSP直接控制,后来发现伺服电机都自己配有一个驱动器,那请问怎么控制驱动器来达到控制电机呢?

网友A:
查驱动器的datasheet。

楼主:
呵呵!我就没有找到!呵呵!找到一个就简单的说明下3种不同模式的介绍没有牵涉到!how to control

网友:
最简单的控制发脉冲就可以了,模拟量通讯之类的要难些

网友B:
楼上说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呵呵,用来替换步进电机一般来说简单些,但高级场合就比较难控制了,当然我也没做过那些高级东西。咋说呢,国产的伺服电机也就只能代替步进电机,在很多场合几乎就不能用

网友C:
看驱动器上的标识,找手册。一般好点的驱动可支持方向/脉冲位置控制、正交编码位置跟随、模拟量速度跟随、模拟量电流(力矩)跟随等等,有的还会给出一些特别的指令与I/O功能。

网友D:
正向反向

网友E:
驱动器也是用微控制器搞的

网友F:
呵呵,用来替换步进电机一般来说简单些,但高级场合就比较难控制了,当然我也没做过那些高级东西。咋说呢,国产的伺服电机也就只能代替步进电机,在很多场合几乎就不能用 ...
引用 网友G:

5楼:此话差矣
就拿无刷电机来说吧,无刷电机产品(包括控制器)其实国产的也有高档的,电机本体不说,光控制器就有好多种,有专用芯片的控制器;有基于单片机的控制器;也有基于DSP或者FPGA的无刷电机控制器;等等。国内比较多见的是专用芯片的控制器,电动自行车基本都是用的这类,当然也有用于伺服控制的,后面2类控制器中,虽然基于单片机的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电机控制器,由于没有位置传感器,电机工艺稍微简单,成本也较低,但因技术含量稍高,很多地方也开始使用;DSP或FPGA的控制器,因技术含量高,成本相对较高,基本用于军工,民用产品用的少之又少。

网友:
或许行业不一样吧,春节后一直到现在小日本的伺服都缺货,欧美的伺服又太贵,你去问问那些搞机械的人就知道国产伺服的水平了

网友F:
:lol
国产高端伺服只是近几年才刚刚起步的

网友:
楼上的同学推荐两个国产的伺服品牌嘛,最近到处都买不到好使的

网友H:
国产的伺服电机品牌很多,随意推荐几个。

常州伺服电机有限公司
电话:0519-5131953)
http://www.hitachi.com.cn/about/network/china/csc.html

常州市常锋电机有限公司
电话:0519-88388393 转 605
网站:www.thankcn.com

常州宝马前杨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电话:0519-88775581 88373003
http://www.cz-baoma.com/

常州市合泰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电话: 0519-88898178, 88385510
网 址: www.ht-motor.com

武汉登奇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27-84222548
http://www.gkmotor.com/

武汉华大新型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7-87541480 87541483
网 址: www.hxdwh.com/

网友F:
13楼
我单位就是研制控制器的哦

网友:
原来日立那破电机在常州产的哇,难怪

网友I(2011-07-14):
14楼的,我补充一家步进电机
深圳德研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755-2787 5922
网 址: http://www.hamderburg.com

网友J:
国产的好东西一般不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