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镜像

楼主(2010-05-10):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在打印机上自己操作吗?还是在PCB软件里面做打印设置?是用什么软件?

网友B:
打印PCB?不就是在自己土法制板的时候嘛。。热转印顶层、顶层丝印等等要镜像打印。

网友C:
打印底层贴片图的时候为了方便找元件的时候就要镜像

楼主:
打印PCB?不就是在自己土法制板的时候嘛。。热转印顶层、顶层丝印等等要镜像打印。
引用 网友B:

对对对,就是自己做的板,然后我请问下,热转印顶层、顶层丝印是什么啊?不好意思我刚学,什么都不懂

网友B:
回复 楼主:
顶层,TopLayer,绘制正面走线的那一层;
顶层丝印,TopOverlay,主要是器件外形轮廓、标号、文字注释所在的一层。
这两层土法制板时,都要镜像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