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摩古董收音机日记

楼主(2010-05-10):
最近有空修好朋友送的一台海燕B411晶体AM收音机,听着熟悉的选台嘶嘶声,
让人回忆起初中时DIY矿石机和三夹板加柳钉DIY来复机的快乐日子。

终于我又找出收藏了10多年,一直没有时间维修的红灯台式12晶体管三波段收音机裸机,经过一天的奋战,更换了机上的功放管,中放管,改动了工作点偏置电路,作了简单的高低端统调,收音正常了,外挂一个8欧的电视全频喇叭开放式小音箱,收听AM波段的蓬蓬声音听起来舒服极了。

接下来准备打摩这台机子,用示波器观测本振波形,发现在中波段不是正弦波,因此把基极电阻稍作调整,哈哈,终于变得理想了,调整之后SW1不起振,只好另加一只短路手动开关。

以后准备加上钟控定时开关,数显频率,调诣提示,SD卡录音,专门针对本机噪声的DSP后处理,以提高信噪比。让老机器换发出21世纪的光芒

楼主:
CD 每一声道的音质采样率 = 44.1k ,因此可以做到20K的上限。

FM 的左右开关信号为38k,其中的每一个声道只有38K/2 =19k,也就是讲每声道工作52微秒后,暂停52微秒。按照采样定理,FM音质的极限最高频率为19K/2=9.5k

中波AM有9k的通带,理论上FM的音质跟AM音质几乎是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A类功放为何音质好耐听的原理,原因是信号连续不间断。同理得AM的音质好过FM的音质。

实际上的听感就是AM的声音耐听,当然是有前提的,就是电台信号足够好,播音员声音好听。

网友A:
N久不见飞船了。。貌似。。

网友B:
欢迎飞船回来:)

网友C:
久闻飞船大名

网友D:
如今的收音机,还有人听AM???  除非飞船想一天到晚录X病广告...

网友D:
AM这么容易受干扰,   现在21世纪,周围电磁干扰无处不在,躁声源太多了.本机噪声个P,都是外面的躁声,

网友E:
5楼:
飞船听AM,那叫自得其乐,君不见拉小提琴拉得比杀**还难听的,仍旧从早到晚拉的么?乐在其中,只有本人知道。
估计飞船就是听一大堆噪音,也是乐的。硬纸板加铆钉做出露天式收音机来,只要响了,你看那个高兴。

楼主:
理论上AM的声音虽然只有9K的通频带,但是由于是连续不间断信号,要比FM 非连续的声音的好听。
特别是当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声音好听时,听起来嗓音略带有磁性,挺舒服的。
当然,你如果用现代的收音机收听,是没有这个效果的,因为现在的收音机为了提高选择性,全部都不是采用双调谐的中放。

网友F:
不猜单片机的型号

删帖啦。

楼主:
不采用录音的功能,MCU可采用MEGA16L,LCD采用12232。若加上录音功能,可采用MEGA64L。
整机电流小于0.8ma,三节7号高能电池最少也能维持运行半年以上。

楼主:
TO:6楼
在选台过程中,或者是收听弱电台的时候,实际本机的晶体管噪声叠加是比较大的,原因是AGC还没有起控,中放级工作点自动调到最大。
对于外来的叠加在信号上的噪声干忧,经过DSP的可手动选择的通带和点对点处理后,去除不是难事。

网友G:
为什么FM的声音是“ 非连续”的?
为什么为了提高选择性,而不采用双调谐的中放???

网友H:
为什么FM的声音是“ 非连续”的?
为什么为了提高选择性,而不采用双调谐的中放???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FM的声音是“ 非连续”的?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好像经过采样的数字信号是离散的,FM应该是连续的。
我这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I:
“FM 非连续的声音”
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J:
第一次听说FM的开关信号是38K,呵
副载波可不是开关信号,是用来调制R+L和R-L的

楼主:
FM的叠加的副载波是19K,立体声解码时,把其倍频到38K作开关信号。
现代的时分解码器就是用19K副载波做参考频率,经锁相环倍频到38K作左右声道的开关信号。

网友K:
还是瓜瓜的解释比较专业。

网友L:
凑个热闹···

网友G:
呵呵,15楼把立体声解码理解成了和电视隔行扫描一样的思路了,但是即使这样,
隔行也不是逐行除以2哦,否则电视的帧率就只有25Hz了,那估计大多数人看着都是闪烁的。

人的很多感觉是宏观的,耳朵和眼睛一样是有“暂留”效应的,所以一样可以欺骗。

然后要纠正一下,立体声调制可不是简单的开关切换,而是靠载波复合调制然后抑制调制载波能量后叠加上去的,而上下边带却是保留下来的,L-R基本上是不丢失的在副载波的上下边带上传输的。

建议15楼去看看上下边带调制的资料,然后想想为什么电视信号一个频道8M的宽度能够传输大于6M带宽的直流信号、并且同时还有4M带宽的交流信号(色度)呢?而且为什么直流的亮度信号没有因为同时传输色度而变成“非连续”的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

呵呵:)

网友G:
另外,“有9K的通频带”的AM中波收音机估计这里没有谁见到过吧?

网友M:
飞船不懂FM的副载波。

楼主:
。。。。
//然后要纠正一下,立体声调制可不是简单的开关切换,而是靠载波复合调制然后抑制调制载波能量后叠加上去的,而上下边带却是保留下来的,L-R基本上是不丢失的在副载波的上下边带上传输的。
//建议15楼去看看上下边带调制的资料,然后想想为什么电视信号一个频道8M的宽度能够传输大于6M带宽的直流信号、并且同时还有4M带宽的交流信号(色度)呢?而且为什么直流的亮度信号没有因为同时传输色度而变成“非连续”的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
什么时候扯上电视原理了??

10多年前俺看过一遍FM的调制原理,现在差点忘记了,隐约记得导频副载波是基于平衡调制的原理去掉了直流成分叠加的,是19K。
俺在15楼的分析数据,是基于现代立体声解码器的原理倒推出来的。是对声音重放是否耐听的比较角度去思考的。

对于视频中传输的直流成分,是利用了视频的每一扫描行中,同步头最大的特点,恢复时利用了电容加钳位二极管来实现直流传输恢复的。其中的4.43M(PAL)或 3.58M(NTSC)中的色副载波,在发射时同样是把直流成分去掉了的,目的是减去占用的带宽。好把其叠加到仅有6M带宽的视频信号中去。

由于在6M的带宽中分离出色副载波出后,还要对视频信号进行色副载波陷波,以减小对亮度信号的干忧,这会损失一定的清晰度。

因此,在同一带宽内,采用传输黑白图象编码的要比传输彩色图象编码的清晰。

网友N:
不懂没有关系,及时改进就好了。

楼主:
学海无涯,达者为师。懂不懂,自已知。

别说是FM的副载波,即使是视频中的色副载波,俺也直接用分立元件提取出来,
做直接相位控制RGB的彩色字符叠加。(仅用了一块单片机和几个分立元件就能实现!)

有空嘛,俺就打摩一下检波器,用分立元件的同步检波电路代替,再把AGC也更换掉,用卫星接收机技术中的分立元件电路代换,让老古董彻底地脱胎换骨。哈哈,技术嘛,还是玩的过程中才过瘾的。

网友M:
没办法,半斤的鸭子4两的嘴--嘴硬的人

楼主:
真搞笑,竟想拿视频原理唬人,怎知道是班门弄斧。9K通带的收音机都没有见过,好打有限。老一代的一级收音机,几乎都能达到这个指标。
有能力完全‘彻底精通’视频原理的人,再看FM的书,只要看一遍就能完全融会弄懂。电子界很少这种人,俺算是其中的一个。
至于用几个分立件+MCU来做的彩色字符叠加,俺的确是做过出来,但是由于考虑到大批量生产的一至性问题,最后上交了另一个方案。当然那个也是独一无二的设计。

俺突然想玩收音机,是因为自已现在可以做得,比市面上售价要数千元的收音机还要好的能力。

俺就是要做一台,就算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也没法拥有的独一无二,极高性能的收音机。最后的收音部分方案会是用全分立的场效应管重新设计,会按专业特级机的标准来DIY。

网友G:
搞笑?
是在说偶吗???

举视频调制原理只是为了向你举例说明FM的带宽并不是那样算的,它的频谱是抑制载波后复用的。
而电视机每个频道的间隔是8MHz,却能传输直流~6MHz带宽的信号和色度信号,问你这个问题是以为你能明白(或想到)6MHz的信号调制后会占用12M的频谱,进而想到边带切除、单边带的原理,可惜你根本就是答非所问,而且牛的不得了...

至于你说的彩色信号由于“对视频信号进行色副载波陷波”所以损失清晰度... 你就没有想到过梳状滤波器、频谱间置等???

然后是立体声解码,看过“基于现代立体声解码器的原理”的电路吗?网上有很多用开关原理来调制、解码的简易方法,可能你被这些电路误导了,因此以为就只这一种。
而即使这样(用开关切换的原理),那么它切换的频率到底是多少呢?
是38KHz?还是19kHz???
那么每个声道一秒钟内能够得到(被切换到)多少次信号呢?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应该设为多少呢???
——这个问题建议你仔细去看过电路后再来回答,不要想当然的“牛”哦~

FM出世后原理上15KHz以上的频响、频响上明显胜过AM方式是有公论的,也是有理论依据的,如果想不明白的话就自己先去看书、找资料看看再说吧。——不要想当然、或者“10多年前俺看过”。。。

最后,说到“一级收音机”,你知道当年的“一级收音机”全国有多少台吗?你家里有吗?
而且,“一级收音机”就连AM也一定有“9K通带”?你在哪个标准上看到的???

网友C:
收音机、电视机、FM立体声解码,那是俺三十年前玩的东东,现在差不多全忘记了,谢谢楼上二位顶级大师的论述,俺跟在后面捡菜学习了,温故而知新,哈哈!

楼主:
当年生产过多少台一级收音机俺没去考究,至少俺还收藏着6本的纯收音机图集,网上的资料没找过,即使能找到的片段资料,还没有俺的资料全。
对于双边带,单边带,只要把几个不同频率的信号混在一起的本质是一样的,就会产生不同频率的多次谐波。
至于你喜欢用那个,那就随你便去发射。

在1994年俺曾经设计调试过把四路空气滤波器(每路8个诣振腔)组成一路的混合器,衰减小于1个DB的电视发射机的天线混合器。(那时是被那些高工老头出难题,俺凭着对电子的敏感,仅用不到20天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任务。),现在回想起来,俺P!

网友G:
说到资料,哪个电子爱好者不是收集一大堆?
但问题是你认真看了几本???

推荐一本书给你:《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pdf》,里面对收音机的优化设计、原理等奖的很好,对调频立体声的原理和各种解调方法也都有详细的讲解和性能比较,绝对值得你去看看。

另外,看完了记得来回答下偶28提的那些问题。

网友G:
过年时回了趟老家,扔了几大箱杂物(当年的“宝物”,还留下了好几大箱),顺便拿出手机“考古”一下,这两箱是九几年买的书,后来当然都不看了:
——先声明下:贴这个没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说明下不是只有你是老资格,能说“十年前”哦~:)

抽出几本经典的拍个特写:
这本《电子设备结构设计基础》相当的不错——就算以偶现在的眼光和基础来看都觉得是值得每个电子设计者的绝对应该学习下的经典教材!所以把它带来深圳了,建议老tyw去找找这个版本并共享给大家看看。

网友O:
我还有一本晶体管收音机的电路图集,几十年前的东西,纯收藏了

网友P:
占座看PK
实在很过瘾呀
老X   我太崇拜你了
有什么是你不懂的吗  说说看

网友C:
老X的宝贝也不少哇!
占座看PK ,很过瘾呀

网友Q:
哈哈...我们年轻一代 都没啥收藏的了  电子报倒是有几本

网友G:
呵呵,当年的书唯一值得收藏的就是各种专业报刊的合订本了,《电子报》、《北京电子报》等也是每年必订的,一年也就十几块~即使块钱,当年初学的时候还是能在上面学到很多很多知识的。

现在是只看电脑,报纸什么的都很少看了,要收集也只收集电子版的书籍了:)

楼主:
你说的那本书(实物),俺也有啊,1982年第一版,1986第三次重印,还有你显示的有些PDF‘好象’是某些书的一分为二拆解出来的PDF名字。‘蒙胧记得’应该不是原来的名字吧。

本来俺也想拍一下俺的书架图,总共有三个,一个最大的是自已DIY做的铁书架(分四层差不多是2米长,2米宽,中音填充的是2厘米厚的大木板),还有两个是买的,都被书压得变形了,还有因地下堆满了书,实在是太乱了,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对于DIY收音机,不是一般人玩的,原因是有太多的新东西吸引着新入这一行的人,他们必需撑握能吃饭的家伙工具,经过多年的奋战以后,当他们有了稳定的生活,可能也不想再玩电子了,更别提玩收音机,俺是比较另类的人。
打摩收音机,本来就是纯自怡自乐,因一时兴起,就又上21ic吹牛来了。

网友O:
还有NOVELL估计很多人都没听说过他了,当年多newB的啊

网友G:
呵呵,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期待你的作品的,希望尽快实施,倒是也让大家看看“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也没法拥有的独一无二,极高性能的收音机”:)

确实现在的半导体器件比几十年前的性能好太多了不管是频率特性还是噪音,都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了,所以应该以打造“特级收音机”、“超特级收音机”为目标:lol

楼主:
其实说俺不懂副载波的人,搞电子的悟性还是差了点。
老实不客气地说是对当前FM收音机原理还没有真正地搞清楚。

FM的制式有多种,国内目前使用的就是时分编码制式。
这可以从现在的收音机中,使用的大量集成电路锁相环时分解码器中得到证实。

网友C:
FM调频广播的制式只有一种,全地球通用,但解码方式(俗称鉴频器)有多种,早期用分列元件的和现在用集成电路的解码原理都不尽相同,现代集成电路一般常用锁相环时分解码。

网友G:
呵呵,LZ还是死鸭子嘴硬。
41楼的评价放在我身上并不合适,我倒觉得前面两句话正好可以回赠给你,用来说你再恰当不过了。
——真的,不是吵嘴,而是技术上的事实,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请论坛里随便哪个有模拟基础的人来评判。

不要一味的避开技术话题而顾左右言他,你若真的懂副载波、懂前FM收音机原理的话,就去看书后或大我在28楼给你的提问。
如果你的悟性真的好的话,那就请在理解“集成电路锁相环时分解码器”后用一个电子上的专业术语来概括它的本质。
——提示:4个字的常用术语,你关注收音机的话应该经常听到过:)

楼主:
某些人连书都没看懂就上来胡扯,应该说是根本没有理解到书上的内容。
通常写书的人写了一大堆的垃圾在其中,对于精华部分经常会用很小的篇幅
去描述。这些人就是走进垃圾堆里面走不出来了。

网友R:
飞船一出,口水横飞、、、

网友S:
AM收音机的带宽是9KHz没错,但是这个9KHZ里,有2个部分,一个是上边带,一个是下边带,各占据了4.5KHZ的带宽,而这个2个边带的信息是完全一样的,仅仅是相位的偏差,为了降低接收机的电路复杂度,AM普通广播波段基本都是双边带发送的,接收还原后的音频频率上限是4.5KHz。

当然有专业的单边带接收机,单边带发送设备由于节约了一半的带宽,所以频谱资源利用率比普通双边带发送要高一倍,但是由于发送和接收设备过于复杂,普通民用基本没有。

网友S:
关于FM,R+L的混合声道音频带宽是15KHZ,而R-L信号是调制在38KHZ的副载波上,调制后,再用技术抑制掉载波,再和R+L信号,以及19kHZ的导频信号叠加后进行FM调制,如果FM单声道接收,解调后用低通滤波器把15khz以下信号还原。立体声接收要另外用高通滤波器提取出R-L信号,再利用19KHZ导频信号倍频(大概这样,有点忘记了)恢复38KHZ副载波信号,解调出R-L信号,最后和R+L信号计算出独立的R和L信号。

网友G:
LS说的很好,终于碰到个懂技术、讨论技术的了。

另外补充下:
AM的频道间隔是9kHz或者10kHz,FM的频带间隔是100kHz、200kHz、400kHz等,
FM的满幅度调制是75kHz频偏,单声道时直接用15.2KHz左右的低通滤波器(又叫去加重网络)滤除高频后输出L+R信号,所以单声道时它的频响是15kHz,这个估计没人有异议吧?

而FM立体声解码时,要注意一点:鉴相器输出到立体声解码器之间是没有去加重网络(低通滤波器)的,它实际上输出给解码器的是75kHz的带宽(频响),而不是15kHz或者19kHz。
这75kHz的带宽包括15kHZ以下的和(L+R)信号、19kHz的导频信号(调制度只有10%,即19±3.75kHz)、23kHz~53kHz的差信号(即38±15kHz)。而38kHz的载波是被抑制掉的,要有19kHz导频信号来提供相位基准再处理后还原。
——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频谱完全是间置的,所以并不会互相干扰。同时,不管是和信号还是差信号,它们的带宽都是15kHz,而不是减半的。只要能够还原出和、差信号,当然加、减一下就能很容易的得到2L、2R信号,而且不会有任何频谱丢失。
而19kHz的导频信号只是用来同步解调的一个单频相位基准,所以大点小点无所谓,很小的幅度即可,反正要放大到饱和的,以截除幅度的影响。

由于调频立体声信号调制时对副载波采用了很巧妙的调制方法(几句话说不清楚,感兴趣的话自己去看书),它的38kHz副载波有一个很有用的特性:
副载波每个周期的上下峰分别被L信号和R信号幅度调制,也就是说只要分别取出它的正半周和负半周就能获得完美的L信号和R信号!——这种特性实在是太有用了,所以才会有基于锁相环的开关型立体声解码器IC,又省钱效果又好啊~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锁相环开关型立体声解码器实际上应该以76kHz的速度来切换38kHz信号的上半周和下半周,也就是说每秒内L、R信号实际上是有38k个点的,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大家应该都记得吧?结论也就不用多说了。
然后解码后的L、R信号再分别在L、R的输出端接上15kHz的低通滤波器(去加重网络,同时作为积分、平均器),就获得了左右声道完全独立的各自15kHz带宽信号。

最后,再复习下要点:
调频立体声信号实际上解码的是75kHz的带宽信号,而不是19kHz哦~它的输出频响范围是15kHz;
而AM波段,由于标准频道间隔为9kHz,所以即使是顶级的HAM2000(歌德SATELLIT 800),采用可变中频带宽,而带宽最大的一档也只是6kHz,即选择性12KHZ/-60dB,那对于双边带调幅来说,它的音频频率上限是多少呢???

楼主:
双边带发射的AM的确只有4.5K的上限音频带通。对于单边带接收技术,现在已有不少收音机采用,
以减小接收弱台时被相邻的强台干忧。

而国内的FM制式并非是采用矩阵编码,而是采用开关式编码。通带若按AD的采样定理去理解。38K/2=19K/2=9.5k

网友C:
再顶三位大虾,学习了

网友G:
唉,
还是执迷不悟。

先去搞清楚开关式编码的频率,到底是76k/2还是38k/2吧还要说多少次啊?
http://www.**/article/84/119/2010/20100329212846.html

下面这个图总看得懂吧?
当振荡器的频率为76kHz是,Q和/Q一秒钟输出多少次了???

另外,哪个AM广播电台是单边带的呢?你知道单边带传输会用多大的带宽吗???

网友G:
讨论技术就讨论技术,一味的牛X哄哄只顾吹牛而不言技术有什么意思?
以为自己牛百万而一点都听不进别人的话就真的牛了?
以为攻击别人说别人什么都不懂别人就真的不懂了?你就会牛X上天了???

老是只顾说些这样的话,等大家都仔细看完贴后,会说谁才是那“某些人”呢?
:
某些人连书都没看懂就上来胡扯,应该说是根本没有理解到书上的内容。
通常写书的人写了一大堆的垃圾在其中,对于精华部分经常会用很小的篇幅
去描述。这些人就是走进垃圾堆里面走不出来了。 ...
引用 楼主:

楼主:
FM的音频理论极限是19K,因为其开关频率是38K,根据AD采样定理,只能传输38K/2=19K,俺在以上的数据是有错误的。特此更正!
至于FM的传输带宽,不会少于 38K*2=76K

楼主:
不受点攻击,有些人还在垃圾堆中捡垃圾,现在从垃圾堆中走了出来,连谢都不谢一声,你还真行啊。

其实写FM书的人是大大的坏,在书的一开始篇先扯FM的矩阵编码,然后再轻描谈写的说开关式编码(其实原理相当简单),但是又没有说明国内的FM制式是使用前者还是后者。读者知道这一点是至关重要。

网友P:
依稀想起了很多年前飞船和别人讨论镜像电流源而打赌的事情
那次飞船被一个在校学生拍得很惨呐
所以呀 还是要淡定 淡定

网友B:
洗碗机的书还真多,不但多,而且烂,说明洗碗机确实翻看了。

读书破万卷,下笔老走神!

网友D:
貌似飞船还跟老HOT 争过AVR的ADC...

网友G:
死鸭子嘴硬。

LZ,你该不会是猪八戒的后代吧?怎么老是这么喜欢倒打一耙呢???

你自己说说,到底是谁从一开始就说错了呢?比如AM的带宽、FM的带宽?
到底是谁帮谁发现错误、纠正了错误呢?
那到底该谁感谢谁呢?
从头到尾,到底是谁的话是垃圾呢?

合着老x看的是垃圾书,却能从垃圾书中看出正确的理论和精华;而你看的全是精品,但到了你那牛x的脑袋里就全都处理成了错误的垃圾???

最后,再次补充一点:
42楼说的是对的:
FM调频广播的制式只有一种,全地球通用,但解码方式(俗称鉴频器)有多种,早期用分列元件的和现在用集成电路的解码原理都不尽相同,现代集成电路一般常用锁相环时分解码。 ...
引用 网友C:

——如果某人的脑袋不能理解,只能处理成错误的垃圾,那老x也没办法,因为跟只有一张硬嘴的垃圾脑袋根本就没法交流。

网友M:
洗碗机,那些书是不是从我这偷走的,怎么我的这些书都没了呢。

这个帖充分说明飞船不懂技术!

网友O:
镜像电流源的雷小仔和RONGGER可以称为21IC被迫害的两大典型。。
引用 网友T:

所以说,21IC就是场子,是个江湖

网友P: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呀,今天飞船和老X pk, 所使手段和当年镜像电流源跟那个雷风pk一样,习惯性的避实就虚 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不过老X是21IC牛人,路人皆知,此番PK,胜负已然分明,不必多言
可惜当年,雷小仔横遭迫害,除了IC921出手相救之外,,21ic诸多高手都做壁上观,可悲,可叹呀

RONGGER应该是和CCCP PK的

楼主:
呵呵,连正弦波产生的成立条件还没明白,连FM原理还没弄懂的人,竟说别人不懂技术,真好笑。
从头到此,俺的贴子,都是基于紧随目前国内FM广播制式的原理性分析,写得简单明了。
并不象某些人把人带进死胡同。
对于AM的9K通带,基于单边发射的计算也没有错。

网友G:
哈哈,你确实很可笑,这大家都看得到。

自己去想想,一个方波,如果把它的谐波全滤掉的话,会成为什么波形?(当然不可能全滤掉,所以才有谐波失真率)
你去问问大家,从头到此,你搞清楚过国内FM广播制式的原理吗???

楼主:
如果是想搞明白FM收音机工作原理的网友,只要看完这栋楼俺的贴子,然后再看FM收音机的原理书,就知道那些是重点了,绝对不会再走弯路。
对于电子基础扎实的人,只需要看一遍书就可以精通了。

网友R:
镜像电流源的雷小仔和RONGGER可以称为21IC被迫害的两大典型。。
引用 网友T:

我咋一点都不知情呢、、、

楼主:
先被矩阵FM编码迷惑,这样的看书经历俺也曾经历过!因此才会断定还在矩阵编码中没能走出来的人,肯定还没有真正弄懂当前FM的工作原理!

网友C:
再次打酱油路过,学习重温了三位大师的精典论说,温故而知新,加深了俺几十年前对FM的认识,谢谢!

网友C:
谢谢  论坛游客 ,你给的连接老许仔细看了,发现 二姨家 真的高手众多,但这种太低级的问题真正的高手一般不参与论答,不过在这个贴子里发现几名高手露脸。
随便列几个,
比如,网友 highend ,原因,就从highend 下面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中可看出,highend 对镜像源的理解,从原理到制造工艺,都入木三分,

----Highend一直把左边的三极管当作一个特殊的二极管(电压与电流的关系而以)。
同时,右边的三极管,与左边的“特殊二极管”的某一部分几乎一样,相同电压下,有相同的电流........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左边要用三极管
左边一定要用三极管么?
既然完全因为    电压与电流关系,   左边可不可以 仅仅是一个二极管呢??

理论上,完全可行!
只要左边的二极管 与右边的基极,特性相同就可以!!
但是,由于生产工艺的问题,左边也做成三极管,特性容易控制,版图比较方便。

再比如,网友 iC921 ,原因,从 iC921 打哈哈的几句话中可看出,这种太低级的问题已不值得他落笔回复了。
难过,难过,很难过
难过,难过,很难过,这点事这么多人折腾这么久居然没有个定论!!
惭愧,惭愧,很惭愧,这么多人折腾这点事这么久了竟然还这样子!!

最后,提一下最雷人的 雷风同学,年纪轻轻,就有这么丰富的知识,值得俺学习。
再经过几次否定之否定的学习进化提高,一定会成为绝顶大牛。

网友C:
读书破万卷,下笔老走神!
引用 网友B:

呵呵!

匠人这句话有意思。

楼主:
对于FM开关式编码器,数学上可以证明,只需要把38K方波按博立叶级数展开后,整理后就已经包含了L+R,与L-R的信号。
但是,这不是我们需要理解的,也不需要知道,我们仅需要理解的是其物理动作过程!还没有理解到其动作过程的,不客气的讲,就是还没真正的弄懂。

网友U:
把38K方波按博立叶级数展开后,整理后就已经包含了L+R,与L-R的信号。
相当具备娱乐价值
引用 网友T:

哈...

网友U:
这个世界,能通过“变换”后,还能清晰地看出原来的“物理动作”的,基本是神仙。

其实能达到这种境界的,还要玩啥变换,都一目了然。

网友D:
只需要把38K方波按博立叶级数展开后,整理后就已经包含了L+R,与L-R的信号。
引用 楼主:

21咋成这样了捏.:o   38K方波:dizzy: .....

网友C:
38K方波??这个应该是笔误吧!

网友C:
这个世界,能通过“变换”后,还能清晰地看出原来的“物理动作”的,基本是神仙。

其实能达到这种境界的,还要玩啥变换,都一目了然。
引用 网友U:

LS高见,可惜俺是凡人,永远达不到这种境界。

楼主:
靠,又被拍照,小伙子也太冲动了,俺故意漏掉中间的推导没抄出来,你还真中招了。
由此看得出来,小伙子的资料也太贫乏了。对于FM原理上的理解,根本就不是一个挡次的。

网友V:
通过这个帖子充分的了解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
技术论坛的讨论只讨论技术,人身攻击的话,要么不发,要么就发到灌水的地方去
有点后悔我当初也语出刻薄之语而逼得某大牛搞个马甲和我争论

另外不同意某些人说的:什么都要留一手,这句话。居然某人还口口生生的支持,都这么干的话
技术论坛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简直是“最卑贱下流的”勾当~~~(这不涉及人身攻击只是对行为的鄙视)
对于具有指导性的言论,我们应毫不吝啬的讲出来,或现身说法给予指导。

讲事实摆例子,事实胜于雄辩……
吹牛不可取……

网友A:
大牛们 都出来吧。O(∩_∩)O~  围观。。

网友C:
yytdragon ,  年纪轻轻,就有此认识,今后必成大器。
不过,讲事实摆例子,事实胜于雄辩…… 往往得罪人,还是打酱油路过,沉默是金,呵呵!

网友V:
回复 网友C:
我成大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用数学的方法描述应该是,几率无限趋近于零……

至于怕得罪人?
对事不对人……
可以在平时一起喝酒吃肉,坚决不在,原则问题上怕得罪人而打马虎眼!

楼主:
某些人也太不谦虚了,说别人不懂副载波(这点小玩意也好意思说!),不懂技术(有气吐山河之势!),结果呢,一试之下,漏洞百出,原形毕露,到最后,就只能打口水战了。

至于打口水战,俺也早就习惯了。

不是俺不想跟大家交流,只是某些自认大牛(请这些所谓的大牛记住,天外有天!)的人一直就用质凝,挖苦,PK的语气来讨论。
首先摆出视频编码的阵势,谁知班门弄斧,接着又放出FM矩阵编码的风,不放还好,这一放,不明摆着告诉别人自已连FM的书还没有弄明白吗?

其实俺一开始写出来的FM上限频率计算式子数据是有一点小BUG,但这条式子是按AD采样原理去分析理解,描述简单明了,这对于想真正搞懂FM工作原理的网友有大大的益处。所谓的大牛们竟连这一点都还没能弄明白,真令人大跌眼镜。

最令俺不解的是大牛们又要把人引到另外一条矩阵编码的死胡同里了。俺当然是看不过眼了,心软了,就又帮拉了一把。这一回,FM的新手们,有眼福了。

网友C:
打酱油路过,等待21IC家的世外高人裁判露脸。

网友G:
哈哈,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如此死不要脸一味嘴硬的。

公道自在人心,这个帖子应该晾起来晒,看最终大家笑的是谁。

网友O:
是骡子是马,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楼主:
//哈哈,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如此死不要脸一味嘴硬的。
好呆俺教会了FM的新手们看FM原理书的要点,不会走弯路。
而你呢,从FM书上抄了一大堆的文字凝问,然后就等别人来解释。
摆出视频的态势,放出一些专业的术语,什么梳状滤波器可以彻底分离出亮色,你根本就不知道梳状滤波器对延时精度有多高!只要相差超过几个纳秒,就已经是失败,这是你学艺不精的表现。

网友V:
UP,技术继续晒=。=

楼主:
怎么了?成哑巴啦?如果是不懂梳状滤波器的工作原理,虚心点,或者俺会指点你一二。
要是想用这些术语来唬人,那俺鸟都不鸟你。
色带通滤波器之后才是梳状滤波器,亮度通道中的陷波关它鸟事!
这个滤波器仅是针对色度分量U和V的分离而设置。至于分离的动作,以你这样的水平,肯定是想不通的了。

楼主:
这两位网友就象是同一个母亲生出来的,口气都一样大。
引用 网友M:
22楼: 飞船不懂FM的副载波。

引用 网友M:
26楼: 没办法,半斤的鸭子4两的嘴--嘴硬的人

引用 网友G:
43楼: 呵呵,LZ还是死鸭子嘴硬。

引用 网友G:
49楼: LS说的很好,终于碰到个懂技术、讨论技术的了。

引用 网友G:
63楼: 死鸭子嘴硬。
LZ,你该不会是猪八戒的后代吧?怎么老是这么喜欢倒打一耙呢???

引用 网友M:
64楼: 洗碗机,那些书是不是从我这偷走的,怎么我的这些书都没了呢。
这个帖充分说明飞船不懂技术!

引用 网友G:
91楼: 哈哈,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如此死不要脸一味嘴硬的。
公道自在人心,这个帖子应该晾起来晒,看最终大家笑的是谁。

网友W:
不说其他,宇宙飞船的能力的确非凡,每个帖子都能盖成高楼,不管是以前的AVR内置基准、电工们小心要失业了(TI的新DSP一出),还是这个帖子……

网友X:
宇宙飞船当年的PCB是三氯化铁和覆铜板自己做的么?

楼主:
俺本来是上这里写日记来的,是你们逼着盖楼的,不盖也不行了,那就盖呗。

楼主:
RE:99楼
那时能找到几颗铜柳钉就谢天谢地了(玩收音机的时候只有这些条件),后来才买到覆铜板,学会了用复印纸加油柒的方法。

楼主:
喷了这么多的口水,俺在此谈一下古董收音机的收藏。
喜欢收藏收音机的人基本上都是懂电子的行家,
收音机之所以有人喜欢收藏,是因为它通电以后会有好听的电台播音员的声音,不论是用最先进的现代收音机,还是用电子管收音机,收的都是同一种声音,当然音质会有所不同,性能好的晶体管收音机跟电字管的收音机一样,听播音员的声音略带磁性,怪舒服的。听惯了收音机,突然某天没有收听时会有一种失落感。(小心中毒啊)。

对于搞研发的电工,俺建议收藏古懂收音机不要贪多,能找到电子管的,大可以收藏一台,最好能带FM功能,这种机器是用来比较感受一下电子管声与晶体管声音的。因电压太高,不适合DIY改造。若要DIY改造,必需购置1:1的220伏市电隔离变压器,为保险,可在次级再加上漏电开关。

对于晶体管收音机中的可选型号较多,特别适合于DIY,在收藏时,最好能查一下这台机器能否找到图纸,
这很重要,特别是底板图,若果没有,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俺把要收藏的类形总结一下:

第一种:混频本振二合一的,中放属于单调谐,只有一个波段。
第二种:混频本振分离的,中放属于双调诣,多个波段。
第三种:同时具有AM和FM功能

当然了,这些机器都应该是全分立元件的。

网友V:
是不是大家都怕“话说的越多,漏洞越多”?
呵呵,继续盖楼,这样才能牵扯更多的技术内容~~~

网友G:
无知就是无知,说你你还不信。

这是你的言论,抓出来让大家看看:
怎么了?成哑巴啦?如果是不懂梳状滤波器的工作原理,虚心点,或者俺会指点你一二。
要是想用这些术语来唬人,那俺鸟都不鸟你。
色带通滤波器之后才是梳状滤波器,亮度通道中的陷波关它鸟事!
这个滤波器仅是针对色度分量U和V的分离而设置。至于分离的动作,以你这样的水平,肯定是想不通的了。

引用 楼主:

自己去看下面这篇**,看看亮度通道到底关不关梳状滤波器的事,看看有没有梳状滤波器以及不同时代技术的效果差别有多大!

然后回家去看看你自家的电视机是什么效果吧。

推荐一篇经典的科普**:

网友D:
看洗碗机激动的...连发...

网友G:
是论坛的问题,老x打的是下面这句话:
PS:
老x白天上不了网,某人呢就又牛X上天了。

楼主:
翻开1993年出版的数字电视接收机的书(发霉到快烂掉了),的确是有直接把视频信号转换成数字处理的,看来好**还不如烂笔头。
这个方法就是先把色副载波分离出来,经放大后用来经PLL同步ADC的采样时钟,ADC的采样时钟取色副载波的4倍。只要行延时线保证有足够的精度,就能彻底的实现分离。

楼主:
看来洗蜿机还是不好惹的,没被唬住呀。
这样也好,那就干脆来一个梳状滤波器动作原理大PK。你看如何?
俺也得准备一下资料,争取这一回合PK不再出错。

楼主:
洗碗机如果当梳状滤波是宝贝,那大可以不PK,反正俺当是垃圾。玩得高兴了,就把它在此揭爆。
呵呵。

网友G:
还要怎么说?
你哪个回合答对过?

你还是先去搞清楚FM调频立体声的原理吧,真的懂的话就说说52楼的图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那个图很垃圾,虽然有开关信号(假设是38K),但是最后叠加的19K不是正弦波。

网友Y:
怎么?玩乾坤大挪移?AM带宽和FM调制辩不了那就大方点认输,从1楼看到这里,发现这么多年飞船的娱乐性一点没有减少,印象中当年3CP曾说过:“飞船一开口,XX就发笑”

梳妆滤波器留着下一帖抠,娱乐资源要珍惜。

网友C:
哈哈!
又来一高手,一级菜鸟一开口就与众不同。
顶LS的这句话:“当技术成为兴趣而不是谋生手段时,菜鸟就修炼圆满了。”

楼主:
既然是菜鸟讨教,那就再扯AM的调制
一个等幅的正弦波被另一个正玄波调幅后,在两个频率混合后的输出端,除了输出其本身外(幅度不变),还多包含了两个频率,和频与差频,术语上称作:上边频,下边频.
当调制信号是一个扫频信号时,会产生一片连续的上边频和下边频,术语上就叫做:上边带与下边带.
这两个边频,相位刚好相反,振幅一样,但不会超过载波的1/2,这两个边频的振幅随调制信号而改变.

对应物理动作上的理解,就是在平时,没有调制信号的时候,一直在发射载波,当有调制信号时,两个信号一接触,瞬间相与(三角函数乘法)关系,
根椐三角函数的积化和差公式,得到了和频与差频。

发射机可以根椐需要,因为载波不带有信息,可以滤掉载波发射,若果接收机设有单边带接收,还可以滤掉其中一个边带,仅发射一个边带,用相同的带宽传送多一倍的信息.

特注:要完全理解这个动作,需要一点初等数学知识,就是必需证明过三角函数公式逻辑的正确性,否则只有人云已云。

网友D:
菜鸟哥跟老HOT同一天重现21...

网友O:
小黄的眼光总是那么犀利

网友U:
这两个边频,相位刚好相反,振幅一样
频率都不一样,咋能去谈相位。。。。。。。。。。
引用 网友T:

哈,看上去轴对称,自然就相反了。

至于那个“相位”么....,要有点娱乐精神吗。

另,混频和调制还是有点差别的,不是单乘就了事。

网友D:
MP...又不是犀利哥,俺老犀利干啥...     MP,俺咋看着觉得飞船是二姨家的网评员哈,引导XXX,专门负责给21该楼的,以飞船的业绩,应该年终发12个月奖金.

老王头都出来了...飞船赶紧开个新贴跟老王头PK一下,包准可以上千楼,把潜水的不管水牛黄牛奶牛都引出来.

支持飞船开新贴和洗碗机PK梳状滤波器...     包准又是一高楼.飞船的贴必定砖头乱飞,看的过瘾,哈哈.

楼主:
高帽俺就不要了,马屁就少拍吧,有砖头就请尽管飞,好呆俺也有20多年的功力,啥也不怕,就是掌风也足以把菜鸟们振晕。就怕大牛们不敢玩,怕被打扒在地上起不来啊。

网友C:
这么多高手PK口水,还不如来点实际的,参加小黄匠人组织的DIY两轮小车,老少皆易,有趣又好玩。

楼主:
看来洗碗机不敢玩了?过了这条桥就再没有第二条的了,俺只给一次机会的,呵呵。

网友G:
切,懒得理你了,驴子不可教也,随你去吧。

楼主:
看不惯一些人用专业术语来唬人,俺把那些基础的术语全揭爆了,气死你们。
对于视频中的梳状滤波器,如果你没能彻底地弄明白视频信号中的彩色编码部分,你根本就不可能弄懂这个术语。
俺毕竟做过视频信号不经解码直接叠加彩色字符的项目(俺在公司的工作全是跟视频有关),这些术语的理解对俺来说是小菜一碟。
你不虚心,俺也懒得点你。从这个贴子起,就算你想扯那个滤波器,俺也不鸟你。

网友Z:
呼唤Ningpanda同学出来 鉴定一下。呵呵。

楼主:
试听晶体管收音机春雷3P2(二级机)日记:

前段时间,因为要找中波天线磁棒,找遍了区内附近的所有电器店,竟无意间在一家电器维修店里面买到一台春雷3P2,
经过是这样的,记录如下:

俺:师傅,有没有收音机的天线磁棒呀。

老伯:这个年代哪里还有这个东西,收音机早就不接修了。

俺:有没有旧的晶体管收音机啊,没有壳的只有电路板也行啊,求求你找找吧。俺是找来做教学演示用的(一个美丽的谎言)。老师傅想了一下,你等等,我这里有一台。俺喜出望外,立即说,能不能拆开来看一下。

老伯:可以,请随便。

俺飞快地把锣丝拧下一看,所有的配件没被动过,特别是中周,还用红柒上着,只是装电池的部位由于电解液的缘故,显得有点发黄。心里暗喜,俺也不通电试。

看着老伯在修电风扇,俺就逗着老伯玩,老师傅,能不能收俺做徒弟呀,俺想学电子。老伯一听,这年代还有人学电子,就说:“小伙子(看来俺还很年轻啊),阿伯不怕你学,也不怕你竟争,但学这个没出息,挣的钱不够吃饭呢。。。。”。

俺一看阿伯聊得高兴了,就逮住机会,说那台机器多少钱。

阿伯说:这台机器,几十年前要120元(三个月的工资),算了,20元当送给你了。

俺连忙说了几个谢谢,回到家里,赶快找出电路图集,确定了有这机器的图纸,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拿出吸尘机,把灰尘吸干净,然后再把电路板与机壳分离,把机壳放在水中清洗,洗干净以后外壳显得很新净。重装回去,接上电源,竟把俺吓了一跳,收的电台很多,竟然连BBC也能清晰稳定的收听到。

不过声音总感觉鼻塞一样,首先怀凝是不是功放有问题,果然不出所料,老伯竟把其中的一只功放管的电路断开,只有单管工作,看了一下这两个管子是锗管3AX83属于PNP结构。

现在哪里还有这类管子,一不做,二不忧,俺干脆把这两个一起去掉,改用硅管PNP的中功率管。把原来的上偏电阻用二极管代替,在发射极串接1欧的电阻,然后测量偏置电流在20mA,重新开机收听,声音浑厚动听,电台播音员的声音相当的有味道。越听越让人喜欢。看着这台老机器发出的声音,让人一下子变得年轻了。

特别在此祝送俺这台机器的这位老伯健康长寿。

网友AA:
不懂,太高深了,晕

网友C:
菜农大哥不懂这玩意?
太谦虚了吧!
还等着您老当裁判呢!

网友V:
“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网友AB:
;P果然是飞船,本来就在天上飞的,难怪吹不过你!

网友AC:
好热闹  继续..

楼主:
得闲无事,就写写日记,今天在另一家电器维修店又淘得两台古董收音机,一台是国产的蝴碟757 仅用10元钱,另一台是小日本的CROWN-TR904(太旧了,又没有图纸,只给5元-----浪费了不少的口水啊),回到家的工作第一件事照旧就是除尘,清洗。

干完这些工作,看着那台国产机,再也提不起劲去检修了,虽然它有200 mm的超长磁棒(这正是俺想找的),但是喇叭是外磁式的,中放是单调谐。音质肯定好不到那里去。

在网上查了一下,竟有全新的蝴碟757(35元),不过从网上的那个照片看来,外壳虽然一样,但肯定是现代盗版的,既没有云母电容,磁棒也很短,零件少很多,属于严重的偷工减料。

小日本的机器也提不起劲来,虽然它的元件排列得简单整齐,底板设计也有大面积接地,在古董机中还是首次看见,有三波段,中放单调诣,低放部分有音色控制,属于有变压器输入,OTL输出。

本打算恢复它的整机原理图和底板图,但是那PCB发出的难闻的气味着实让人不安,(小日本的PCB材料应该是用的有毒的原料,那个味道怪怪的,并不象国产机的古董机的PCB味道清香好闻),因此只能把这两台机器打包收藏。等哪天有心情了再找出来玩弄一下。

网友AD(2010-07-02):
宇宙飞船 功力深厚!

ORZ

网友AE:
有点怪吧!!!

楼主:
有空肯定会**玩下去的,再过一段时间,得DIY一个扫频仪。
当然,这个扫频仪的显示介面要好一点的,并要省地方,打算利用现有的
示波器的外触发功能作显示,在示波器上叠加频标,并采用DDS9850 作扫频信号源。
做20M以下的应该问题不会太大。
这段时间天气太热了,得休息一下。

网友AF:
草,这贴搞了这么久,俺今天才看到,基本同意洗碗机。

汽车收音机,FM立体声,-3dB频响下限是12K(最烂机),15楼的贴子不该盖猪肉合格章。

楼主:
的确,15楼的猪肉合格证应该取消,以免误导初学者。
AM的通带是5K(双边带),AM的单边带也只能做到9K
FM的是38K/2=19K

网友AG:
能干自己爱干的事情还是很幸福的事情啊,对错暂且不论,都能自得其乐...

网友AH:
从头到尾看完,宇宙飞船就是一跳大神的,信口开河,自吹自擂。而15楼居然还盖了一猪肉合格证,实在是让人无语!

网友C:
能干自己爱干的事情还是很幸福的事情啊,对错暂且不论,都能自得其乐...
引用 网友AG:

LS正解!

网友AI(2010-12-19):
初中就DIY,这差距。。。。。。
啧啧,可不是一般的大。。。。。。
不灌水了,闭关去也。。。。。。。。
加点天然气,猛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