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时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0-05-10):
本人在调试msp430F435,用模拟I2C连接24C02或24C256,调试不同,怀疑是单片主频问题,没办法用示波器测出SCL的宽度有40-50us,请问这个数字是不是超出了I2C的标准,另外能否指导一下调试方法或流程,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超过没有请自己看资料,大虾不是数据库。调试方法可以建议你,先调START+器件地址发送,把应答弄出来,后面就好弄了。简单说,方法就是把每个基本动作调过,然后顺序组合就可以了。注意每个动作结束时候CLK应该在什么状态。

楼主:
谢了,我会告诉你们我的进展的,谢谢

网友C:
可以去看我的《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视频教程 AT24C64 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