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10-05-10):
因为需要两个按键,一个通信,一个时间,设置见下面的代码,问题是修改中断后,不回MAIN()了。。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配置使用两位为优先级,两位为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这样设有没有问题,???

  /*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0_IRQ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设置为0????如果设置为1后,中断发生后就不回
去了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RTC Alarm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Alarm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EXTI Line17 Interrupt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以上代码我都试过,把任何一个抢断优先级改为1,都不回去了,改回来,又可以的,查好长时间,没有搞明白

网友A:
我的妈呀,这帖是给神看的,不说啥单片机,不说啥编译环境,来就是一堆代码,还要找问题。

我承认我不知道,我是进来朝拜的,楼下的继续。

: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