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问题》点阵液晶刷屏慢的问题

楼主(2010-05-10):
最近用stm32开发一产品,采用的是点阵液晶,发现液晶刷屏速度很慢(也不一定就刷屏,就是刷新慢),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有高手讲解下为什么刷屏慢??有什么方法改进?频率关系?

网友A:
建议在main()里只写一个刷屏的函数,后面跟一个while(1); 试试看是不是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