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温度控制,想将温度稳定在280度

楼主(2010-05-10):
做温度控制,想将温度稳定在280度,结果写的PID算法中是冲到280度后下降,下降到268度左右又开始循环了。有没有现成的程序参考下?

网友:
你这个PID也太水了,都降到268了。。

网友A:
哈哈,值得怀疑

网友B:
参数整定重要,程序不是关键

网友C:
PID参数不合理的可能性更大点

网友D:
可以用开关控制方式

楼主:
当实际测得的温度大于设定的温度后,不知道怎么控制(这时应该停止加热,温度就下降了)。

网友E:
达到280度立即停止加热,就不会超了

网友F:
呵呵,看来你的自控不好啊

网友G:
呵呵,PID参数没设好罢了。

照8楼那样
达到280度立即停止加热,就不会超了
引用 网友E:

做的话,必然会严重超调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会严重超调呢?

网友I:
用公式的不要太精简了,参数反复调

楼主:
为什么会严重超调呢?qfengbj帮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