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单片机的日子

楼主(2010-05-10):
这把年纪了,动起了学单片机的念头。
先用三极管在洞洞板上搭RS232电平转换电路,静态测试成功。
于是找来一片飞利浦的P89V51RD2,它可以串口ISP。继续焊单片机部分的电路,先在P1口接了2个LED,写程序,下载,延时交替闪烁,还不错。有点遗憾的是,下载只能9600,但是速度还不错5秒下载结束。如果选半双工,可以用19200下载,但是太慢了。有时间再用MAX232试试。
在RS232转换上加上DTR控制,这回给单片机写程序都不用按RST按钮了。
找出几年前买的MAX7219(当时是想用PLC驱动数码管掏钱买来玩的,却试验未果)接了8个数码管,点亮。又找了电子钟软件,调试、校时,忙的不亦乐乎!
对时钟始终有偏好,最想用号称业界最准确的实时钟芯片DS3231,1年误差1分钟,非常向往,看来里这个目标不远了。慢慢来,想先把串口通讯搞搞。

现在的书真是没法说。讲到串口通讯有关波特率的计算时,能找到的三本单片机书里都引用一个概念——定时器T1的溢出率,却无一例外地不讲定义,叫人摸不着头脑。猜吧:

望文生义一次:莫非溢出率=溢出速率?

那样的话,一个机器周期是晶振的频率f除以12(标准模式),每当计数到256-TH1溢出一次(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8位),使用11.0592MHz晶振,TH1=0xFD,此时溢出速率为
11.0592/12/(0xFF-0xFD)=0.3072(MHz)
再除以32,为0.0096MHz,真是9600Hz!

看来猜对了。

网友A:
多大一把了?

楼主:
接上文,继续我的工程,记录这几天的进展,上流水账:

用内部的定时器做精密计时,还是有点难度。主要是要费时间调整定时器初值。

中间碰到过拔插电烙铁后,显示乱码,发现拔插10次有七八次都要挂掉,必须解决。MAX7219的三根串口线对地接了瓷片电容,每次调显示子程序时,对MAX7219初始化一次,这回坚如磐石再也不乱了。

改道:用DS12C887。因为先使用了串行总线器件MAX7219,竟然忽略了单片机的端口还是地址线和数据线以及复用,译码时费了点周折。还好,搞定。可以正确显示时间了。

中间有一次ISP时,没完成就按下复位,这下DS12C887里面的寄存器挂了,重写了世纪 年 月 日 时 分 秒,都恢复了。但是星期却一直是80H,以为挂了。又找了1片,设定好时间后星期一直为0,改变日期无效。疑惑……又找到2片887+(无铅),星期为0aH。难道星期不是算出来的?疑惑中向星期寄存器写入正确值,竟然可以了!

结论:虽然星期寄存器数值范围1-7,超过了这个范围,芯片会傻掉。可以推至其他时间寄存器。

该在小数点位来个秒闪。利用内部周期定时标志PF,RS3-0为0fH,PF置1频率为2H。0.5s亮,0.5s灭,搞了大半天。

下一步,编校时按键。有点想不好怎么弄按键。3个办法选择:
1、3键方式:set键、另2个+、-键。——比较想做的。今天做了一点点,发现工程不小,有点麻烦。要理清思路再做,或者暂时放一下。
2、多个按键,设定时分秒年月日星期。——这个不是不可行,是想当不可行。
3、通过串口改写。——这个方案也不错。是一定要做的。

在下一步,准备搞闹钟。

网友B:
根据你的思路,是不是用汇编在编程啊 ??

楼主:
用汇编很累的,多亏有了C,工作了20多年后我才敢动单片机。

网友C:
LZ真敬业

网友D:
呵呵,很多时钟芯片当寄存器数值超过范围时,芯片都会傻掉,所以要编程的人自己判断数据的合法性:)

PS:
DS12C887这个芯片芯片可真够古老的,估计很多电池都已经过期了。

网友E:
工作都20多年了!!!

网友F:
也够苦的了

网友G:
用三极管在洞洞板上搭RS232电平转换电路就可以了, 我从不用MAX232!!!!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x,怪自己想当然一点:星期是根据日期算出来的!还有它是因为误操作跑到非法区的,开始以为不小心把程序搞乱了,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C887是够老的(我说过目标是DS3231),仓库里面丢在那里有几个tube新货,最近的是07年的,现在用的这片是在破烂堆里找的03年的,离过期不远了吧,现在还好用。以前产品用到,现在已经淘汰不用了,因为电池会失效。想好了,等到电池失效之日,就敲开它,换下里面的电池,现在还舍不得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三极管成本会低一点,还有一点,好像比xx232芯片皮实一点,不知道是否错觉。缺点是占地方太大,搭电路麻烦,只能算权宜之计。

网友H:
佩服,太牛了

楼主:
这一周加班,没有时间弄。
试了一下printf,scanf,getchar几个函数。
发现一个问题:利用PF做的秒闪,跟887内部的秒更新不同步,看起来有点别扭。改进办法,利用PF读时间寄存器。
发现,这块887走了很多天了,最多时差一秒,有时会变回来。datasheet上面说的每月误差1分钟很保守,还有东北这边温差比较大。887这么好,想搞的好一点,准备用AT89C2051,如果程序存储器空间不够,就选用4051,规模比较合适。会改来改去的,先搭一个烧录器,快完工了。

网友I:
一日,一母牛在吃草,突然公牛跑过来,慌张的对母牛说:“快跑,楼主来了!”母牛很奇怪,问:“为什么楼主来了就要跑?”公牛解释到:“楼主,很爱吹牛B。”不得了,母牛拔腿就跑,公牛跟在后面,母牛很奇怪,问:“你为什么你也要跑呢?”公牛:“楼主不光喜欢吹牛B,还喜欢扯蛋。”

楼主:
回复 网友I:
究竟是吹了你的牛B还是扯了你的牛蛋?都是些最基本的东西,有什么好吹的呢?你尽可以瞧不上,那么你无视就好了,希望你不要到这里来撒野!

网友:
LED应用前景分析报告(图)

网友D:
支持LZ,同22楼问。

网友J:
:o  洗碗机,07年俺还申请过美信的DS12887,全新的,不知道现在还有申请不~~~~~~

楼主:
1、按照计划,利用PF做了秒闪,定时输出2Hz,PF每秒有效2次,每次更新的同时,标志位翻转。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可是看起来非常别扭:秒灯亮和秒更新不同步,而且跟系统上电时刻有关。问题在于PF和秒更新本来就不同步,解决办法:利用更新结束标志UF读时间寄存器,置位秒标志点亮秒闪位,秒标志延时0.5秒后复位,这下看起来舒服了。

2、原来7219用BCD译码方式工作,改为不译码方式,12887仍用BCD方式。星期显示为dAy* 。

3、数码管亮度在18:00到6:00设为0x00,其余时间设为0x02 。

4、觉得用89V51做这个有点浪费,焊了个AT89C2051的编程器。可写入,校验通过。2051接并口好像很麻烦,要编程。不知道这个认识是否正确。待验证。

5、又焊了个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解电容原来使用47u,这回用10u。结果9600写程序时,有时停在一个地方不动。用19200可以顺利烧录。大概是否这个电解容量太小,导致负压不够。这个需要确认。

网友:
向老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