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 请问高手这应该要用到那些硬件?

楼主(2010-05-11):
各位大侠请教下    我是一名新手  问题是这样的,我用的是三菱Fx1N-60MT-001 想实现产线位置控制 具体是要实现钢带打孔 伺服电机开启使钢带前进,前进到指定距离后停止打孔 请问高手这应该要用到那些硬件?

楼主:
都没人回帖 自己顶顶!

网友A:
这个东西如果你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完全不需要伺服电机,必定伺服电机的成本比较贵前提是在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有两种方案:
1:直接采用编码器加电机(带减速比的),在转速不高的情况下,开环控制,通过编码器来确定打孔的位置,走完一次钢带后做一个归零(可用行程开关),。
2:直接采用步进电机驱动钢带,通过步进电机的步数来确定钢带的位置,同样是开环控制,走完一次后做一个计数器归零(可用行程开关),
另外打个广告,如果需要编码器(国产的比较便宜的可以跟我联系)

楼主:
谢谢五楼的指点

楼主:
第一次编程PLC有许多不是很明白的地方   希望五楼的兄弟照顾下呀   QQ能加一下吗?兄弟我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