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485的数据手册里RECEIVER Input Hysteresis 70mV含义

楼主(2010-05-11):
MAX 485的数据手册里RECEIVER Input Hysteresis 70mV

这个参数具体有指什么意义。

谢谢!

网友A:
这就是所谓“回差”,其输入是施密特电路。
意思就是输入信号上升到某值电路翻转成为“1”,继续上升再下降到该值电路并不会变成“0”,而是要再低70mV电路才翻转成“0”。

网友B:
但是,这个回差电压开启点不是特稳定的。只是在有一定的范围内“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