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示波器各种值的计数方法

楼主(2010-05-11):
目前在做一个电源自动测试程序。
在处理测试结果里出了点问题,

如果计算测试值,
(像示波器哪样)
如何计算最小值
-----并不是说取得最小的值,好比一个方波,高电平是最大值,低电平是最小值。示波器里就有得选:最小值测量

如何计算最大值
-----参考最大小值。

如何计算PKPK值

如何计算平均值
-----开始简单地认为计和再除以取样点,但这明显有BUG,长时间后会益出。

注:关于最(小/大)值,的确找不到方法只能计算PKPK,再取高于x%算最大值了。。

我想我当前的想法明显是错误的。

网友A:
不大明白楼主想要说什么。
这些好像都是软件问题,算法问题。

楼主:
是的,我就是不明怎算

想了解的是:
示波器里的
最小值
最大值
等是怎样算的,
有个计算原理也行。

网上只找到平均值的计算原理
http://blog.**/likee/121905/message.aspx

难道是收集一定量的采样量(如100个。。。)
再利用统计的方法来处理
如偏离平均值百分之几/几十的,是最大/小值?

网友B:
找个数字示波器观察一下

楼主:
暂时还有没找到方法

网友C:
不是很明白你的要求,平均值、最大最小值不是很简单的吗?
你就是想要一个类似FLUKE万用表里的自动捕捉MIN、AVG、MAX值?

楼主:
增加

ls:
是的,

目前临时这样做:
以平均值为中线,区分大/小两部份
再(分别)用续步逼近法取得最(大/小)值,
当曲线向反方向(小/大)变化时,记录该点值
从而取得曲线每次变化的最(大/小值).
---后面不停的抓每次变化的最大/小值

注:
如一个方波,
测量高电平时的值-----平不是只是说找到电平最高的那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