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帮忙看下,我这仿真时可以怎么上到板上就不行了呢

楼主(2010-05-11):
我用的是HC164驱动数码管,pc.3为数据输出脚(到164的A和B),pc.2为蜂鸣器驱动脚,pc.1为164的clock脚,芯片选用的是69P42,PD.0是开机键,pd.1是童锁键,pd.2是功能1,pd.3是功能2,pe0=0,选通数码管2,pe1=0,选通数码管1,现在的情况是,pc.3始终输出0,我就很奇怪了,仿真没有问题怎么上到板上就这样了呢?程序如下附件

网友A:
可能需要看一下你的电路图

楼主:
电路图没有问题,这个电路用的好好的,只是换了个单片机而已

楼主:
你可以仿真看看试试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程序正常工作了没有?

楼主:
别的都正常,就是这个不正常啊

楼主:
请高手指教,我又写了一个片子还是不行啊,换成PA.1也不行啊,仿真时可以啊??太奇怪了啊

网友C:
要不要买一些样品啊,找我啊。。:handshake

网友B:
我觉得,你先把你的外围都拆了,只留个IC,看看是否可行。是不是给外围拉低了?

楼主:
我已经把外围的器件给拆了,测还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D:
片子坏了?……

楼主:
片子我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E:
你可以试一下HC595

网友F:
振荡器怎么选的?

网友G:
有2个地方您可以检查一下:
1.烧录时是否有打开WDT功能? 看您的程序没有喂狗
2.系统寄存器1EH,最好初始化时设置一下,按您的需要应该设置为"0X"(X为0或1)

楼主:
其他的子程序工作都正常,就这个子程序数据口不输出

网友G:
其他的子程序工作都正常,就这个子程序数据口不输出
引用 楼主:

您可以按我说的先试一下么?
因为您强调是仿真和实际不同,而仿真板与实际板子不同点即是仿真板上是通过拨动开关来设置各个选项的,而实际使用时是通过芯片的烧录选项来进行设置的。

楼主:
谢谢指教,我用的仿真时软件中自带的软仿真,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已经换了好几个芯片了还是没有输出,开始的数据口是PC3不行,我又换成了PA1还是不行的

楼主:
有2个地方您可以检查一下:
1.烧录时是否有打开WDT功能? 看您的程序没有喂狗
2.系统寄存器1EH,最好初始化时设置一下,按您的需要应该设置为"0X"(X为0或1)???
请问这个地方我该如何设置?资料上说的我很模糊?请指教

网友G:
有2个地方您可以检查一下:
1.烧录时是否有打开WDT功能? 看您的程序没有喂狗
2.系统寄存器1EH,最好初始化时设置一下,按您的需要应该设置为"0X"(X为0或1)???
请问这个地方我该如何设置?资料上说的我很模糊?请指教 ...
引用 楼主:

1.WDT的部分,您有2个选择,1是在烧录芯片时将烧录选项WDT关闭;二是烧录时打开WDT选项,并且程序中在WDT复位前正确喂狗。
2.系统寄存器1EH是跟T0(T0是跟PC.3复用的)有关的寄存器,按说明将T0功能关闭,这样才是PC.3功能。

另外,我有试过用软件仿真,没看到PC.3有输出,不知道您是怎么仿真的。
建议您再检查一下程序数据发送的部分是否有问题,比如这个要发送的位一直是0,那PC.3就不可能输出高了。

楼主:
按说明将T0功能关闭,这样才是PC.3功能,如何设置才是PC3的功能?
你没有看出PC.3输出,你可能没按开机键PD0和PD2或者PD3功能键吧?

网友G:
按说明将T0功能关闭,这样才是PC.3功能,如何设置才是PC3的功能?
你没有看出PC.3输出,你可能没按开机键PD0和PD2或者PD3功能键吧?
引用 楼主:

就是将T0功能关闭,也就是TIMER0的时钟来自系统时间,而不是来自T0即可。
另外,按您说的设置了一下PD0,PD2,PD3,偶尔有看到PC3有输出,但输出一下马上就结束了。您说PC.3实际使用时始终是零是如何测试的,可否用示波器触发方式来测试一下?

楼主:
你看到几秒是对的,我就让他显示大约5s吧,现在我改了一下,程序在附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出来,软仿真也是对的,但写到片子上的板上蜂鸣器就一直鸣叫,真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H:
好复杂的一个问题啊

网友G:
你看到几秒是对的,我就让他显示大约5s吧,现在我改了一下,程序在附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出来,软仿真也是对的,但写到片子上的板上蜂鸣器就一直鸣叫,真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24227 ...
引用 楼主:

没有电路图,使用说明等资料很难详细了解情况。
如果您是怀疑IC有问题,您可以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例如让PC.3输出方波,以观察是否IC有问题,如果IC没有问题,您就应该从您的软件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

楼主:
现在PC.3应该是有输出了,就上面23楼的那个程序功能软仿真很正常,就是上到板上功能都不正常了,而且蜂鸣器一直响,为什么?还有哪里设置不对,或者需要注意的吗?我查了查程序确实没有问题啊
PA0是AD采样输入口,PA1是温度过高报警输出,高电平有效口,PC0作为OSCO,PC1是164的CLOCK,PC2是PWM0,PC3是164的数据脚,PD0是开机检测,PD1是童锁键,PD2是功能1键,PD3是功能2键,PE0和PE1是数码管的位选,其他的都是输出脚,

网友G:
我个人判断可能还是软件的问题。
如果方便,请提供电路图,使用说明资料,以便分析

楼主:
我认为也是软件问题但就是找不出问题在什么地方,软仿真一切正常啊,电路图很简单,各个口的功能我觉得在27楼说得很详细了,像蜂鸣器上电一直响,这个肯定有问题,而且是软件问题,但软仿真怎么正常,

网友G:
我认为也是软件问题但就是找不出问题在什么地方,软仿真一切正常啊,电路图很简单,各个口的功能我觉得在27楼说得很详细了,像蜂鸣器上电一直响,这个肯定有问题,而且是软件问题,但软仿真怎么正常, ...
引用 楼主:

要查肯定能查到原因的,只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客户自己来查,因为自己的程序查起来相对会快些。

另外,个人感觉您对中颖的芯片还不是特熟,为什么不用仿真器来实际仿真?那样可能更适合您。

楼主:
蜂鸣器一直响我分析,应该是程序跑偏了,因为我设置初始上电蜂鸣器鸣叫一声,跑偏以后程序回不来导致PC.2不能正常关闭,但是为什么会跑偏我很奇怪,烧写时我把看门狗关闭了因为程序中我没有用到看门狗,所以程序中也没有喂狗,

楼主:
本来想买套仿真器呢,可中颖的仿真器太贵,找代理商借,我觉得自己搞开发,量很小用的也不多,恐怕借不来,所以使用软件上的软仿真来调试,可调试着确实没有问题,但上到板上就出问题,害的我废了十多块芯片了啊!真郁闷啊!!!!

网友:
本来想买套仿真器呢,可中颖的仿真器太贵,找代理商借,我觉得自己搞开发,量很小用的也不多,恐怕借不来,所以使用软件上的软仿真来调试,可调试着确实没有问题,但上到板上就出问题,害的我废了十多块芯片了啊!真 ...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可以借啊 ??

楼主:
现在搞得我很郁闷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您可以试试找代理商借,如果借不到,您再联系我,我可以把我用的借给您用下,不过用完了要还给我,呵呵。

楼主:
我已经问过代理商了,前天问的到现在也没有给回复啊,可不可以帮我买套二手的?新的一套大约要多少钱?

网友G:
新的工具价格:
MINI ICE  880元
ICE66  1080元
二手的我也不知道去哪弄,呵呵。

楼主:
太贵了啊,这样的话很多想用中颖芯片的人都不敢用了啊,你有没有P42和P43的仿真板?要是借我用的话,能借我多长时间?

网友G:
太贵了啊,这样的话很多想用中颖芯片的人都不敢用了啊,你有没有P42和P43的仿真板?要是借我用的话,能借我多长时间?
引用 楼主:

仿真板是有的,您需要用多长时间?1个月?2个月?

楼主:
两三个月吧

网友G:
那就借你2个月吧,有压力,才开发的快些,呵呵。您的详细联系方式**坛的短消息给我。

楼主:
不能在长点?

网友:
那就借你2个月吧,有压力,才开发的快些,呵呵。您的详细联系方式**坛的短消息给我。
引用 网友G:

要不要收押金的哦 ???

楼主:
联系方式已发送

网友G:
不能在长点?
引用 楼主:

以我的开发经验,我认为用69P42/43开发项目,2个月已经很久了,什么项目都可以开发完了。
不会收您的押金。
另外说明一下,这个是我个人的工具临时借给您用,不代表中颖都这样操作,请各位朋友不要都向我借,我也没那么多工具,呵呵。

楼主:
呵呵,谢谢,联系方式已短消息发送,非常感谢warm_ice,可否将你的QQ或者MSN短消息告诉我一下

网友I:
那就借你2个月吧,有压力,才开发的快些,呵呵。您的详细联系方式**坛的短消息给我。
引用 网友G:
版主也太慷慨了吧……

网友J:
嗯,非常赞中颖得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