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没有USB、有串口转USB接口,如何DFU?

楼主(2010-05-11):
板子没有USB,但有个串口、和串口转USB的接口(这样PC的USB连着板子的串口),板子有办法可以进DFU模式,但PC这边怎么弄呢?我想的是:先装上驱动,然后用DFU客户端(是DfuSe Demo吧)下载DFU文件,但安装驱动(Driver\STDFU.inf)时windowsXP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DfuSe Demo打开后也是一片空白。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能实现。

楼主:
对于PC来说,它仍然接的是USB,那头是一个进入了DFU模式的板子,似乎应该可以呀
只是安装驱动时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不知道为什么,莫非STDFU.inf文件还要修改一下?

网友B:
板子没有USB口,那它与PC如何相联呢?

楼主:
有一个小板子,用来将串口转成USB,芯片用的是FT232RL,上面有串口和USB接口。
板子的串口、和PC的USB分别连接到这个小板子

网友B:
这样的话要看你的串口转成USB的转接器是否实现了DFU协议,并且能够把DFU的协议命令通过串口传送到你的板子上。

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串口转成USB的转接器。你还是检查一下你的转接器是什么样的?

楼主:
修改了STDFU.inf,现在驱动可以安装了,只是仍然不能用,设备管理器上一个大问号,DFUSe里面仍然是空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DFU的协议命令,通过USB、与通过串口转USB传输会有差别?我想着只要从PC出发的数据,传到板子仍然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B:
每一个USB设备都实现了某个具体的类协议子集,也只能识别属于自己的命令,而不接受它不认识的命令。

USB转串口转换器实现的是CDC协议,如果这个转换器没有实现DFU协议,它就不能处理DFU命令,更不可能再转发到你的板子。

网友B:
就好比**和鸭讲话,谁也听不懂谁在讲什么,又怎么能够传话呢?

楼主:
板子现在跑的程序实现了DFU协议,可以写SPI FLASH等,板子现在的状态是上电后不做很多事情,很快就进入DFU模式了。
物理上板子的串口(4根线)连着“串口转USB小板子”,PC的USB连着小板子。
香主,这样是否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只有不行。
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C:
可以考虑自己做一个相关的转换器,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B:
看来只有不行。
谢谢各位的关注!
引用 楼主:

肯定不行!

网友D:
显然不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