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一下该电路的输入/输出关系,模电弱者莫入

楼主(2010-05-11):
一个类似对数比例放大电路、单负电源供电、负极性电压输入,求VOUT与VIN的关系。

网友A:
两三极管E极接不接输出???

楼主:
不接,见图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电路应该是低频电路,信号可看作直流,电容只是补偿,不影响I/O特性,否则很难算

这个电路基本就是:输入电压通过运放虚短虚断控制Q1、Q2电流IE1、IE2,进而控制Q1/Q2的VBE(IE和VBE成指数关系),输出电压被R42、R43分压后等于 VB_Q2=-15V-VBE1+VBE2

至于Q1、Q2电流:
R30,R39 部分根据戴维南定理等效为电压源Veq串一个电阻Req
Veq= -15V×R30 / (R30+R39)
Req=R30//R39
流过R1电流也就是流过Q1电流:
IE1=(Veq-VIN)/Req
同样,流过Q2电流就是流过R45电流:
IE2=(VIN- -15V)/R45

后面就不用算了吧

楼主:
4楼有点入道,请继续讨论。

网友C:
输入信号范围貌似是介于-15V到-1.6V之间
先根据虚短得到上边那个运放负输入端的电压,然后由此点电压计算出Q1的集电极电流Ic,由PN结方程计算出Q1的Vbe,得到Q1的E极电压
下边那个运放,根据虚短计算出R45的电流,也就得到Q2的Ic,由PN结方程计算出Q2的Vbe,得到Q2的基极电压,然后就能计算出Vout了

网友C:
R41是不是阻值太大了?这样下边那个运放输出很容易饱和

楼主:
7楼很仔细,R41的正确值应该是2.49K,请大家继续!

网友D:
怎么没人说了?应该是像4楼和6楼说的那样就可以算出VB_Q2就算出了VOUT,也就完事了,还有什么吗?

网友E:
这跟教科书上的对数放大电路不是一样的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