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运放放大倍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0-05-11):
如题谢谢

网友A:
就这样吗?此图有误

网友B:
前级输出阻抗未标出,怎么算?

楼主:
没有,就是接了个电流源

网友C:
那这就不是个基本放大电路,无来放大倍数之说!

网友D:
没有,就是接了个电流源
引用 楼主:

电流源也得有输出阻抗才能计算,谁知道那个内阻和这个反馈电阻的比例

网友E:
没有,就是接了个电流源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跨阻放大,给出的传递参数量纲是电阻,而非倍数。

网友F:
电流源,应该是改变阻抗用的吧,没有放大倍数啊

网友G:
没有输入电阻,没办法运算

网友H:
这应该是个跨阻放大器,作用是将输入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Vo=IsxR13。

网友I:
感觉10楼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