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zeof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05-11):
在.h文件定义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
INT8U d[5];
}__F1;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
INT8U d[5];
}__F2;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
INT8U d[5];
}__F3;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
__F1 FF1;
__F2 FF2;
__F3 FF3;
}__ALL_TABLE_DEFINE;
在.c文件
#if (sizeof(__ALL_TABLE_DEFINE)>3 )
#error "very good"
#endif
编译器给出
#error : #59 :function call is not allowed in a constant expression
在sizeof的原文件说,它可以测试数据 或类型的
但是这里就是不允许这样条用,不知道大伙有没碰到过

网友A:
#define __assert__(exp)  extern char __assert_data__[(exp) ? 1:-1]

__assert__(sizeof(__ALL_TABLE_DEFINE)<=3 ));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是在MDK-ARM 3.50上编译,
没查到__assert_data__关键字
这个是否跟编译器有关系的?

楼主:
#if ( __assert__ (sizeof(__ALL_TABLE_DEFINE)<=3 ) )
                #error "ONEDATA_TER_LEN is too samll"
        #endif
编译器给出了 error :#18 :expected a ")"

网友A:
与编译器无关。

楼上试下
__assert__(1);
__assert__(0);

楼主:
回复 网友A:

__assert__(0);
#94 the size of an array must be greater than zero

网友B:
应该和编译器是没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例说是可以用的, 不知道是不是ST公司提供的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