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关于地的问题

楼主(2010-05-11):
一般在电路中都只有两个地吧? 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后做下共地处理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如果出现第三块地 是做什么用? 末端怎么处理呢?

网友A:
防雷地,数字地和防雷地通过防雷器件相连在一起

楼主:
额 不会吧,我现在做的电路里应该没有防雷地, 如果用光耦的话,输入地和输出地要隔离,输出端和供电端的模拟地共地,那么光耦输入端的地怎么处理?比如这样,光耦的左边和单片机的驱动端可以连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