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是这个元器件是电阻还是电感

楼主(2010-05-11):
帮我看一下蓝色的是电阻还是电感,照的不太清晰。表面跟一般电阻不一样,看起来像是绕线绕成的,比一般电阻要粗要长,色环是金、银、黑、棕,用万用表测读书是0.1欧,照色环度也是0.1欧,感觉不符合电路。

网友A:
不清。
色环应读:
棕黑银金,

应该是电阻,

网友B:
估计是大功率电阻,用表摸摸。

楼主:
明天我照一张更清晰的给你们看啊!谢谢

网友C:
色环电感一般有点粗和短
感觉是电阻

网友D:
万用表量量

楼主:
有人说是电阻,有人说是电感,到底是啥啊?

楼主:
万用表测得是0.1欧,有这么小的电阻吗?按照电路来看,电阻有可能,电感也有可能。

网友E:
有那么小的电阻,我用过的。
从照片上看,感觉像电阻

网友F:
看起上下的电路连接关系判断!

网友G:
是电阻,也有可能是电感

网友H:
看看板子上那块电路的功能,应该可以确定,图片不清楚无法判断!

网友I:
很像电阻,图看不清,最好用表测测!

网友J:
从色环看,应该是电阻。

网友K:
全是蒙事的!看都看不清楚,也无法判断大小,就一通的电阻、电感的!

网友L:
一看就是电阻。

网友M:
是啊,照片模糊,量一下电感量啊,有没有,没有就是电阻了

网友N:
用万用表量下不就知道的吗,电感阻值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