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求指点???

楼主:
如图是雷电传感器的放大电路部分,核心是一个带磁芯的线圈接收空气中的电磁信号,然后经2个运放放大后送给AD.
当风平浪静时,AD1=2.62V,AD2=20mv。当空气中的磁场强度增大时,AD1没有变化,仍然是2.62V(电压都是以AGND为参考点),AD2剧烈变化,大概上升到几百mv。  估计MCU部分就是通过这2路AD点来判断是否有打雷闪电的。
但是这2个运放电路我实在是看不太明白,有否高手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PS1:
  这2个运放的地不是同一个地,AGND=DGND+1.5V. AD芯片和单片机均使用的是AGND,整个电路中只有OPA2237用  DGND的。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PS2:
  AD2接的是运放OPA2237的反向输入端,而不是输出端,这点也让我很想不明白)
  请教此放大电路原理分析,最好能详细点,万分感谢!

网友A(2010-05-11):
看不太明白这个电路:
不知U50B是不是整流电路

暂不管U50B

首先:U50A是对L两端的信号进行放大,
高通输出至C65右脚,

U51A跟随输出,

U51B是取最大值,并且要靠,不断的输入才能维持

AD1经R8反馈至左端,对U50A影响不大-----请拍砖。

经U50B正半整流后,加强C65输出的正向信号,
使U51B的输出AD2得到更大的最大值,

至于MCU为什么要用到AD1就不明白了。

楼主:
谢谢~~~~
有其他高人帮忙分析下吗,电压都是以AGND为参考点的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的图有点问题,现在是正确的图

网友B:
标记,晚上回家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