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NUX简单驱动程序提问

楼主(2010-05-11):
既然函数的三个形参都没有在函数体里用到,那这三个形参是怎么起作用的,函数又是如何实现功能的~

       static loff_t gpio_llseek(struct file *filp, loff_t off, int whence)
{
    return 0;
}

网友A:
这三个形参不起任何作用.....

C语言没学好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LINUX文件读写位置函数,如果形参不起作用,那函数如果知道是对哪个文件进行读写以及如何读写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LINUX文件读写位置函数,如果形参不起作用,那函数如果知道是对哪个文件进行读写以及如何读写嘛?

网友B:
找ldd3好好看看
www.cmtekchina.com

网友C:
这个得看你的需要来说了。
如果用不到,可以不用实现的。参数与lseek系统调用中的差不多,建议楼主先看看书吧